2p3

楼主(2023-10-23):
2p3·7м·壬ò6ЧB32163v硣繩磬·Ч·гò棬á档223p140/60ССггηpnp

楼主:
2p3分立件调幅电路,“福”兄设计的最合理,7管而且带耳机插孔,但我不喜欢中间放电池的布局方式。于是我做了一个横放电池的电路板,适合自己的审美,但有缺点,放不下全部配件,因此不得不舍弃了一个低放管,放弃了耳机插孔。6管收音机效果并不差,海燕B321就是6管机,只是3v电压增益稍不足,幸好现在有锂电。我采用两节锂电供电,改了变压器数据,功放电路增加了热敏电阻稳定工作点。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本电路采用双调谐,振荡线圈用德生的成品振荡线圈,不用自己绕制。中周最好采用老库存,网上的新中周数据不对而且绕向相反,会引起自激,不好调试。但也不是不能用。双联也不用网上的,几天就坏,因为接触轴垫片是铁的,最好用老库存。223p双联不好调试,总有一个地方灵敏度低,可以打开双联壳子,调整双联容量在标准的140/60,可以实现很好的跟踪。其实小收音机因为喇叭小,双调谐并不能发挥出好的音质,往往因为高音多了音质发尖,所以根据自己喜好的音质调试中频曲线,也可以增加功放负反馈电容减少高频。总起来说,此机要比单调谐高低音都好,音质层次分明,可以实现暖暖的并且清晰的语音。灵敏度选择性也能得到保证。此机设计还算合理,一装即成,只要按照数据,一般不需要调试。高中频可采用pnp硅管,改相应偏置电阻和供电电压。

网友A:
做得漂亮,请问天线线圈的匝数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2p3分立件调幅电路,“福”兄设计的最合理,7管而且带耳机插孔,但我不喜欢中间放电池的布局方式。于是我做 ...

楼主做得也很养眼!
前一阵子也种草这个红灯-753电路的2P3了;后期入手了凯歌4B15和海燕B321,也是计划利用它的元器件做2P3,把海燕B321修复之后,不舍得拆了,还是大喇叭好听……

网友:
有几块竖置电池的红灯753---2P3板,还没来得及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漂亮,请问天线线圈的匝数是多少?

天线107/11圈,配223p。发布时文字变成不可读了,只能回复一下。

网友:
大师级高手,比厂机漂亮多了!

网友:
真漂亮,精品,要是把电池再换成白象或者其它老品牌电池,满满的回忆

网友:
太漂亮了。羡慕。

网友:
如果把电解电容器换为铝壳的,涤纶电容器换为圆形铝壳纸介电容器就更好了。

网友:
做得太漂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p3分立件调幅电路,“福”兄设计的最合理,7管而且带耳机插孔,但我不喜欢中间放电池的布局方式。于是我做 ...

“223p双联不好调试,总有一个地方灵敏度低”,这种问题是根本不存在的,不要以讹传讹。CBM223P的振荡连容量变化规律是按特定的中频频率计算出来,再按特定的容量变化曲线设计定片形状,只有中周的谐振频率与可变电容设计的中频频率相符,才可以实现三点统调。目前市场上的差容140/60pF可变电容,有按455k中频设计的也有按465kHz中频设计的,可变电容的制造偏差通过0~±5kHz的中频频率调整来矫正,收音机的最佳中频是标称中频频率±5kHz,因此设计中频频率为455k的可变电容与设计中频频率为465k的可变电容,实际最佳中频频率没有交集,只要中周与可变电容不配套,必然无法统调,这就是“总有一个地方灵敏度低”的原因。
对于有两级中放的收音机来说,6管机的灵敏度不及7管机。7管机的最后一个中周次级匝数通常比较少(如TTF-2-3),检波器输入阻抗反射到二中放集电极的阻抗大约是6管机的3倍,因此7管机二中放的增益比6管机高得多。6管机音频放大少一级,为了解决音量不足的问题,大多使用次级匝数更多的中周来提高检波输出信号幅度,然而这样既降低了二中放的增益,又使选择性变差,不过对于双调谐机型来说,对选择性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