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登录NAS共享文件夹出错的求救

楼主(2023-10-23):
nas的SMB共享文件夹w7登录未知的用户名或密码错误,原来用过没问题,由于来回安装NAS系统,又用另一台局域网w10笔记本可以用用户名密码登录。NAS系统应该没问题,网上的.....“网络安全:LAN管理器身份验证组别.....用了也不行。最好不要重新装系统,比较多应用软件,装一次系统要忙活好长时间。请教各位老师如何解决,退一步不用SMB共享文件,用什么简便方法,w7和nas进行数据传输。非常感谢,

网友A:
不同网段传数据可以试试WinSCP,免费开源的

网友B:
1、打开凭据管理,删除该 NAS 存储的凭据(然后再试)

2、用 net 命令链接该 NAS

3、检查 NAS 是不是有问题

除了 SMB,Windows 亦支持 Unix 的 NFS,但需要额外安装此功能(在添加或删除 Windows 功能里),且这不是 Windows 原生服务,肯定是没 SMB 好用的;另外除非有非常的必须,NAS 也建议跑 Windows 的 Server 版(我的 NAS 跑 Win2019)

非 Win 提供的 SMB 都不会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网段传数据可以试试WinSCP,免费开源的

谢谢,shh类软件在用,putty和WinSCP也短暂用过,主要是命令行操作NAS插件用的是FinalShell,有上传下载功能,不太好用,吧WinSCP在安装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打开凭据管理,删除该 NAS 存储的凭据(然后再试)

2、用 net 命令链接该 NAS

感谢washu老师指点,还要“检查 NAS 是不是有问题”,这个nas是在别的主板安装直接换到另一个主板用的,不行再安装一次吧,我想W10排查一下没问题。w7安装过FileZilla_Server使用FTP传输感觉SMB好用直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washu老师指点,还要“检查 NAS 是不是有问题”,这个nas是在别的主板安装直接换到另一个主板用的 ...

SMB 才是微软原生的文件共享协议(当然,它不是微软发明的),它不需要任何第三方软件、直接集成在资源管理器中,而且默认已经启用。

在局域网内的话,Windows 之间共享(互传)文件不建议使用 SMB 之外的协议实现,且如果可能,Windows 局域网络中的 NAS 也不建议使用非 Windows  操作系统,基本上,这玩意其它 OS 支持也不好(因为微软这边是 SMB V3 协议,基本上其它 OS 只能支持 V1)

楼主:
原来是这样谢了,您提醒我了,w10和w7之间也是有问题,而且这个w7版自带的NFT怎么也按装不上。版本问题多。

网友C:
用windows的话,最好还是SMB,
其他形式的文件共享(例如FTP,WebAdv,)只能做到共享,但想将“修改+共享”无缝组合在一起做不到。无缝指的是例如双击一个SMB共享出来的word文件,修改后直接保存,就能直接更新SMB上的原有文件。其他形式的共享则要下载保存到本地,修改后,再将本地的上传回去

Win10好像对nas的兼容性好很多,我也有一台NAS,Win10可以用SMB形式可以访问它,win7很大部分不行(我们的电脑是是加域的,域服务器我接触不到),NAS没有加域。

网友A: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WinSCP,配好代理,不同网段共享文件夹随便复制,比那些命令行不知道好用多少倍。

命令行起的是进程,最终走的是进程间通信,效率差远了。WinSCP调的是API,走的是SFTP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windows的话,最好还是SMB,
其他形式的文件共享(例如FTP,WebAdv,)只能做到共享,但想将“修改+共享”无 ...

非常感谢,正在用FinalShell进行拷贝备份,使用不太熟悉昨天试了没拷贝成功,拷贝速度有点慢,解决了SMB不能使用无法备份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WinSCP,配好代理,不同网段共享文件夹随便复制,比那些命令行不知道好用多少倍。

命令 ...

感谢chipset009老师指点,FinalShell使用不太熟悉原来只是单个文件拷贝或者单个配置文件打开修改,昨天试了进行多文件拷贝备份没拷贝成功,现在可以了,就是拷贝速度有点慢,最高12M/s,比SMB拷贝速度几十兆到1百兆/秒慢了不少,解决了SMB不能使用无法备份的问题。原来用FinalShell就是命令行操作,对NAS进行插件安装,docker容器命令行安装,WinSCP安装试用了一段时间,和FinalShe同类型类工具,FinalShell对比,像w系统资源管理器,相对好用些。

网友D:
samba的版本注意过没,nas可能开启了v3

楼主:
引用 网友D:
samba的版本注意过没,nas可能开启了v3

谢谢,不太清楚。

楼主:
昨天用笔记本电脑查看共享文件夹文件,发现FinalShell上传下载文件太多都是空文件夹,删除文件也是多了不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用笔记本电脑查看共享文件夹文件,发现FinalShell上传下载文件太多都是空文件夹,删除文件也是多了 ...

Windows貌似路径最长允许255字节,每个汉字起码两个字节,路径里有汉字更容易超过。Linux不同版本不一样,最多能到4095字节。水果系统文件名最长255字节,路径最长1024字节。

不同系统复制文件或文件夹,尽量深度不要太大。太长操作系统支持不了,就失败为空,尤其Windows支持的太短了

网友A:
如果太多要复制,感觉改路径长度太麻烦,Win下可以运行gpedit.msc,然后打开“启用Win32”长路径。计算机配置,管理模版,系统,文件系统,启用Win32长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太多要复制,感觉改路径长度太麻烦,Win下可以运行gpedit.msc,然后打开“启用Win32”长路径。计算机配 ...

谢谢,可能是FinalShell用的不熟,有一个文件夹多文件复制没问题,另外几个文件夹复制时可能多任务操作造成的,感觉这个软件多任务不行。

楼主:
今天使用FinalShell进行大文件复制,完成后发现只复制了一半的文件,在进行新的复制只复制文件夹,重新启动NAS才恢复正常,大文件复制NAS系统崩溃了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原来台式机不能登录NAS系统共享文件夹是台式机系统问题,重新安装W7系统后,可以登录NAS共享文件夹,其中一个照片文件夹nas在设置共享问题还是里面文件太大一直不能进去,另一台w10系统笔记本也是这个问题,既然其他文件夹都可以共享进入这个文件夹回头改名字共享看看如何。现在就是台式机W7系统和笔记本w10系统共享不能相互登录。

补充内容 (2023-11-5 19:21):
重新加了一个共享文件夹,把原来的文件用finalshell拖进去就🆗

楼主(2024-02-05):
引用 网友A:
如果太多要复制,感觉改路径长度太麻烦,Win下可以运行gpedit.msc,然后打开“启用Win32”长路径。计算机配 ...

chipset009 老师好,我这几天把笔记本安装了centos7,安装了samba服务器并设置了smb共享文件夹,忙了1天多在w10也能用映射网络驱动器方式加载,怎么样设置可以在网络上看到这个笔记本电脑图标和共享文件夹,谢谢。这次安装知道了samba共享文件夹登录用户密码是samba服务器另外确认用户名,另设samba登录密码。

楼主:
引用 楼主:
chipset009 老师好,我这几天把笔记本安装了centos7,安装了samba服务器并设置了smb共享文件夹,忙了1天 ...

采用打开我的电脑,使用“\\+IP地址”,其中IP为计算机名关联IP就在网络显示小电视了 又折腾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