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P1S单端的升级版,并管单端

楼主(2023-10-23):
    做4P1S单端机是前年的事情了,总共做了三台,一台朋友的,一台自己的,还有一台本来准备改耳放,还没有完成就挂闲鱼上出掉了。
总体上来说,这个电路底噪低,出来的功率不小(争论了好久的3W输出 ),但是单管还是很小,小房间可以听听,放客厅就有点捉襟见肘了,于是,近阶段开发的都是推挽机,唯一的单端是纯六版本的FU50,可以输出10W以上的功率。
    4P1S并管单端的想法来自于一位朋友,他玩的是石机,有一次说,听过一次并管单端以后,声音忘不了。所以就修修补补的来了一版并管电路,实际上还是原来单管的汤汤水水,只是后级加了一个管子而已。电路如下图:

打样的板子如下图,只是黄色板材:

带稳压电源,而且是双路的,一路223V供4P1S和EF91,另一路55V供IRF610(此处用IRF640代替)。稳压电源的事情,各花入各眼,反正我觉得好就可以了。

楼主:
装配过程没有拍什么照片,将就发几张看看吧:
这是还没有接喇叭端子的时候,还是很整齐的。

接上喇叭端子就不成样子了:

机器在唱歌的样子:

EF91用的是欧司朗的灯泡,很少见:

手上还有几个宝马的:

效果差不多,我听不出区别

网友A:
做得相当好,赞一个。不太明白加一个场管的作用,要提高推动电压还是电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相当好,赞一个。不太明白加一个场管的作用,要提高推动电压还是电流等?

加阴随,增加推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得相当好,赞一个。不太明白加一个场管的作用,要提高推动电压还是电流等?

这个就是A2类的扩展管,4P1栅极抬高15V,这样输入的摆动就增加了+-15V,4P1正偏的栅流由这个MOS管提供,所以还有一组给这个MOS管供电的电压。

网友:
这样三极管单管也可以有3W的输出。

楼主:
已经被朋友搬走了,交给我很多管子,看来又有得忙了,同时,第二台已经开始安装,都是按部就班的操作:

请教大家,有没有PL519的单端电路推荐啊

网友:
PL519好管子

按说明书手册用就好

楼主:
519只有一个,只能做509的单端。

楼主:
还好管脚是一样的。

楼主:
为了把FU50单端淘汰掉,第二台已经在进行中了

网友B(2024-02-12):
还是没弄明白什么是A2类

网友C:
并管输出有多少w?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弄明白什么是A2类

就以4P1S三结来讲,如图是4P1S的三结曲线。

三极管共阴电路,栅压为负压(阴极电压比栅极高),电子管完全工作在零--负栅压范围里;
当作为功率管时,我们可以利用其正栅压部分,来增加功率输出(这种状态就是A2或AB2)。
当使用正栅压部分时,电子管栅极就会产生电流(栅流)。
{实际上电子管是压控器件,在正常--负栅压情况下是不需要功率推动--即要推动电压又要推动电流的};
这就要求前级为其提供功率推动--即要推动电压又要推动电流,这种-甲类--就是A2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并管输出有多少w?

单管可以出3W以上,并管至少6W。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管可以出3W以上,并管至少6W。

感谢指教,看来功率也不小了

网友:
a44热吗?我买的测50~60倍, 节能灯拆的20倍左右,25的都少。但是功率大。

网友:
这些管子老化过吗?老化前后的参数不一样啊。

网友:
小功率声音听起来更精致。推100多DB的喇叭或音箱功率足够了

网友:
牛逼,真大佬,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