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国产LY221开盘机详细电路图,多谢!

楼主(2023-10-23):
一台国产的LY221开盘机,通电后主轴马达不转,按放音键后收、供带电机同时转,第一次接触开盘机,请有资料或有经验的大师帮帮忙,十分感谢!在开盘机论坛有找到使用说明书,但机传动部分没有详细电路。

网友:
机器后面线控插座需要,按照说明提示短接跳线就OK了。

楼主:
多谢你提供的资料,我已将这四对线短接了,各按键都有反应,就是主导轴电机不转,请多多指教,多谢!

网友:
只有这本手册

楼主:
谢谢你!这本手册我已在开盘机论坛下载了。

网友:
有手册看图查吧。。。。

网友:
有手册那就查吧,继电器有没有动作,电机启动电容,测量一下。

网友A:
怎么样,机器维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机器维修好了吗

你好,还没有呢,在电源开关的则边有块小线路板上有两只100欧和0.1u/400v的电容,电容炸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