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威CS1000X功放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3-10-23):
接修一台百威功放。型号CS1000X。机主诉机器非常烫手。拆开检查后发现一边声道的功率管全部牺牲。由于该管子较贵,接近三十块一对。正在衡量是不是继续维修。或者是装好机器让机主领回。(担心修好之后不久又烧,自己负担不起)
在检修过程中从外国网站下载了一份电路原理图。有需要的可以下载。拍了一些图片,整体来说这机器就是粗犷。外观看着老土掉渣。其实内部还是比较现代化的。它的风扇控制部分,用了光耦和可控硅来控制,有二档转速,根据散热器的温度自动切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压缩。机器的后面有一个压缩切换开关,询问了一些前辈,告诉我是用于压缩音频幅度。具体不太了解。从内部来看,应该也是用了相当部分的电路来实现这一个功能。

网友:
用1943/5200代换也是可以的,买块10对管的旧功放板拆管用,便宜还不用配对,效果非常好、我都代换好几台了,就是安装麻烦些。

网友:
烧大管一般都是过流损坏的,小管都需要查一下,对比另一个通道的工作电压。

网友A:
喜欢机器的古朴造型,但是不喜欢他的类似“柔性剪峰”电路,声音也听过没什么特点。

网友:
谢谢分享,专业功放用料严谨,一边5对金封管,满输出能够产生地动山摇的感觉!如果是全新的对管价钱不算贵,可以找一下二手拆机模块上面的对管,价钱会便宜一些

网友:
这散热片是不是吝啬了点

网友(2023-12-09):
看内部,还是皇冠养眼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喜欢机器的古朴造型,但是不喜欢他的类似“柔性剪峰”电路,声音也听过没什么特点。

这机几近七十年历史了,凡有“柔性剪峰”电路的机,都是天价机。

这台台机出厂时,五六台机可在米国买一个单元的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