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老师个问题,做一个12v线性电源,变压器参数多少,

楼主(2023-10-23):
做一个线性电源,变压器的参数多少?功率60w左右的,谢谢

网友:
用肖特基二极管整流,LT1083稳压可提供7A电流。

网友:
看你需要用多少A的电流而决定变压器功率的

网友:
起码应提供电压和电流的参数。

网友:
线性电源效能较低,按70%测算,变压器功率取85伏安(副边12V输出)足够了。

网友:
按次级交流13V、电流8A考虑吧,余量大,发热量小。

网友:
线性电源,要稳压不?

直接变压器+整流滤波还差不多,要加上线性稳压不敢想象

网友:
60w除以12V就是5A,,留点余量变压器起码要80W-90W,直接取100W得了,要通过稳压电路的话交流可以取14-16V,调整掉4V-6V左右,交流取12V可能调整率不够,这样电流有6A多点。业余可以用7812扩流,建议直接买12V电台的线性电源就好了,它一般是13.8V的,把电压调低点就好,二手大概100元左右。仅供参考。

网友A:
参考电路,原来用3只大管,现在用2只大管就够了。电压低可以在7812的2脚与地加一只二极管垫高电位

网友:
EI变压器电子表格计算,如果感觉有用,请感谢原作者,不要谢我。

EI的漏磁干扰比较大,如果绕环形,这里:https://www.cppblog.com/Chipset/archive/2021/10/16/217835.html

别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路,原来用3只大管,现在用2只大管就够了。电压低可以在7812的2脚与地加一只二极管垫高电位

这个电路,我变压器是功放拆的变压器18v,这个变压器能用吗?12v是供,建伍蘑菇头音箱电源使用

网友B:
你直接说出用途不就好解决了?你这个一般连稳压都不需要,交流9-10V整流滤波直供都没问题。

网友B:
你用开关电源盒子也没有问题,12V的10来块钱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说出用途不就好解决了?你这个一般连稳压都不需要,交流9-10V整流滤波直供都没问题。

有时间到货场收一个9v变压器,做一个整流,加一个1872三极管,你看这样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开关电源盒子也没有问题,12V的10来块钱就好了。

有的朋友说开关电源不是很好,所以想做个用变压器的电源

网友B:
可以用9伏交流的变压器,只是货场的基本都是直流9伏的。开关电源盒对付这类小功放没有问题,你试试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9伏交流的变压器,只是货场的基本都是直流9伏的。开关电源盒对付这类小功放没有问题,你试试便知。

货场有很多拆机的变压器,感觉用变压器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我变压器是功放拆的变压器18v,这个变压器能用吗?12v是供,建伍蘑菇头音箱电源使用

变压器功率不清楚,电压18V也不是很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货场有很多拆机的变压器,感觉用变压器好点,

想达到12V/60W,电源变压器应该选EI 76X35 左右的铁芯比较合适、不能小于这个尺寸。至于其他元件都有规定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达到12V/60W,电源变压器应该选EI 76X35 左右的铁芯比较合适、不能小于这个尺寸。至于其他元件都有规 ...

用环牛怎样?

网友D:
只说音响用。

如果有源音箱,最好不要用开关电源,干扰太大。开关电源发展至今,也没有几款音响用开关电源。

如果绕EI,EI76叠厚35mm就行,0.35毫米厚的H18性价比最高,磁密别超1.1T,超过1.1很难消除噪音,即使浸漆。
每平方毫米纯铜漆包线载流量选3A,很容易算出线径0.31-0.35mm,绕线时初级230V凑整层,不平处理起来很麻烦。
次级单绕组线径1.4-1.5mm,如果双绕组就1.0-1.1mm,最后一层不是整层就均开。漆包线线径默认不含漆皮厚。

如果你以前没有绕过铁芯变压器,最好不要绕环形,环形比EI难绕的多,如果一定要绕,那就选R形吧,起码绕线容易,参数比环形也差不了多少。如果以前绕过,那就无所谓了,环形和EI同样功率下,重量能少一半,楼磁干扰也小很多。

如果你买大厂变压器或者定制也行,只不过参数差一些。拆机洋牛也行,最好别买日货EI,质量太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说音响用。

如果有源音箱,最好不要用开关电源,干扰太大。开关电源发展至今,也没有几款音响用开关电 ...

你说的都是老黄历了,现在开关电源的音响设备,尤其是功率不大的,用开关电源的太多了,家里的天猫精灵不都是?液晶电视机无一例外都是。楼主如果仅仅驱动给出的小音箱,12v2A电源盒就可以了,没那么多讲究。用变压器的一堆麻烦事,变压器,滤波整流,体积大,笨重。高端带调幅收音机的,没办法只好用变压器搞定。
开关电源盒,深圳出的品牌,基本都不错。咸鱼上有拆开的线路板,几块钱一只,做工很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都是老黄历了,现在开关电源的音响设备,尤其是功率不大的,用开关电源的太多了,家里的天猫精灵不 ...

好像谁喜欢笨重的铁芯变压器似的…

有时候是迫不得已,你看看国外高档音响和录音设备有几款用开关电源的?再不行就自己试试呗,有源音箱用开关电源供电听一听比较一下…

前级电流小稳压,后级稳不稳无所谓的…

如果你觉得国外开关电源技术赶不上国内,那当我上面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谁喜欢笨重的铁芯变压器似的…

有时候是迫不得已,你看看国外高档音响和录音设备有几款用开关电源 ...

单纯的小音箱,你用开关电源和传统电源,基本听不出区别来,档次决定的。楼主给的也就是个能响的设备,与高档无关!
你试验下车机看看,用开关电源盒只要不是接收中短波,保证效果还不错。JBL的地平线床头音响,论档次不会比楼主的档次低,不也用的是轻便的开关电源?

网友(2024-01-12):
留爪备用。。。。。。。。。。

网友:
不要用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