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用超外差收音机集成块做直放式收音机?

楼主(2023-10-23):
它内部的AGC功能比较强大。

网友:
有人都作出来了,坛子里就有你找找。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67747&extra=
看看苏联人的。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67596&extra=
这是我用LA1600做的双调谐直放机。

网友:
这个安逸,放大带检波一起搞定

楼主:
原来早就有人这么多玩了。刚才去翻我的垃圾堆了。找到两块板子,一块是TA8127N磁带随身听板。另一个是KA2297这两个能做吗?

楼主:
我这个KA2297是调频收音机板子。

楼主:
ka2297是AM,FM收音机芯片,或许可以做成中,短波直放机。调频那一路做短波。

网友:
我以前用1019试过,灵敏度会低很多,直接将天线次级接到中放输入就行了。

楼主:
刚找了一圈,ka2297没找到中文的pdf,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混频,不知道能不能改做直放机。它本身有高放的,只利用中放的话有点浪费了。我还想着用调频的高放出来接入调幅高放做成短波直放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找了一圈,ka2297没找到中文的pdf,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混频,不知道能不能改做直放机。它本身有高放的, ...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SAMSUNG/KA2297.html

楼主:
这是英文版的,看不懂。看到说是和cd2003可以互相代换。等下找一下看看2003的文档有没有中文版的

网友:
早就有了,一此地摊机,早就把CAX1691,做成直放机了。

楼主:
这个ka2297或cd2003,把波段选择打在调幅波段,调频的高放级是否工作呢?如果调频高放部分正常工作的话就更有搞头了。可以把它做成短波的一级高放,输出再接入到调幅输入端,还可以做成双调谐高放。就能大幅度提高短波的灵敏度了,就算是做中波也是一样的高灵敏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ka2297或cd2003,把波段选择打在调幅波段,调频的高放级是否工作呢?如果调频高放部分正常工作的话就更 ...

收音机集成块都是二选一模式,两部分电路不会同时工作。超外差收音机集成块的增益都很高,即使做成直接放大式电路增益仍然很高,并不需要再增加放大级数,做成直接放大式收音机重点需要改善选择性。直放式收音机也就中波和长波还有点实用性,短波即使多级调谐放大仍然无法满足选择性。用超外差集成块制作直放式收音机,单调谐方案集成块优先选择陶瓷滤波器滤波的(如CD2003),这样,集成块的增益不会因为不调谐而降低,但是双调谐方案则优先选择混频负载是中周的。

楼主:
那么,短波只能是用超外差来提高其选择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