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做到视三磁头如粪土的

楼主(2023-10-23):
自从我19年多次改动教学录音机后,我在群里和矿坛一个帖子里说过,谁要看见我买三磁头,欢迎来骂我。当然也有例外,假如我50元买了三磁头,大家可不许骂我。现在发这个帖子,有两个目的,一是惠及买不起三磁头的坛友,二是证明我没有吹牛。

12还是15年,我以15元的价格买到这台教学录音机,原本是想在矿坛或X宝卖的,但没有人要。那时我不怎么想玩录音机。

19年前后,没有工作,就在家改动教学录音机,之所以要改动,是因为那时在网上搜了一下,一个三磁头,就是拆机的,都要几百元。同时可以把闲置的教学录音机利用起来,正好用来发烧。整个改动过程,我几乎没有花钱,确切地说是没钱可花。

教学录音机,是把左右声道拆开来用的,可以做各种用途,如节省磁带,或是讲师一个声道,学生一个声道。这些功能是通过两个继电器和4052电子开关切换来实现的。它还有电脑选曲功能。

具体改动方案:
1.准备一个380V交流接触器线圈包括铁芯,把I型铁芯不用,找根电源线,接在接触器线圈上,便于使用。非常不推荐用220伏的,因为线圈在铁芯开路情况下发热严重,用380伏的好些。

2.把原先的单声道录音改成立体声录音,这要研究电路板原理,用跳线和割开铜箔完成。由于我是录音为主,所以电脑选曲功能去掉,左右声道切换功能去掉。本来想连放音电路都不要的(舍不得用它放音),但想到偶尔可能会校准磁头方位角,所以还是利用原机线路搭接了一个简单放大器,功率不必大,能勉强推动耳机就行。

3.教学录音机在录音状态下是没有暂停功能的,我改动了电路或者说方案好几次,最终的方案是,搭接了一个电路,骗过CPU,使得教学录音机在录音状态下也有暂停功能。

4.教学录音机原本没有超音频阻流网络,给它加上。

5.教学录音机没有线路输入功能,给它加上,两个声道各用一个电位器,各自调整音量。条件所限,我用丑陋的电脑耳机线做线路输入。

6.把抹音磁头拆了,换成录放磁头(能换成录音磁头更好),由于抹音磁头固定支架比录放磁头厚一些,所以要仔细调整,直到基本和原位置平行,也可以边听边调。给原录放磁头搭接一个放大器,监听录音效果。惭愧呀,我改这一步时根本没钱买磁头,用的是废旧复读机上拆下来的磁头。

7.把电脑机箱接地,如果不具备此条件,哪怕接铝合金窗子,楼梯也是好的。

8.电脑里准备好想要的歌曲,排好序,以免手忙脚乱。

9.我曾给教学录音机做LED电平表,但我当时手里没有普通LED,只有高亮度的,我怀疑效果不好,做了以后果然如此,最后拆掉。

以上准备工作做完后,把磁带(我用的是旧磁带)放在交流接触器铁芯上,给铁芯插上电源,给磁带消磁,翻转磁带几次,通电数秒或十多秒,磁带消磁就完成了。

把磁带放到教学录音机里,按一下录音键,电脑上点一下播放键,然后监听录音效果。第一次录音效果显然是很差的,这不要紧,边听边调整录音输入电位器和电脑音量。直到效果最好。此时也可以调一下超音频电流,使效果最好。

此步完成,把已经录了音的磁带倒回去,消磁,再次录音,此效果可以比美三磁头。

当然了那时候我还研究过带速问题,但后来没继续。

网友A:
如果不讲情怀,还是F55等等录像机好玩

网友B:
就他那个机芯,
PK三磁头,你就让他怎么改,都是粪土。根本没有可比性。

网友A:
家里十几个教学机,还有一台十二位的,就凭那个飞轮,一直想改家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讲情怀,还是F55等等录像机好玩

没错,普通的  HIFI  录像机 PK 掉三磁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D(2024-11-01):
见过视金钱如粪土的,没见过视三磁头如粪土的,咋了,三磁头哪里让你生气了?
模拟磁带录音的最高境界就是高速开盘机录音,除此之外就是三磁头卡座了,最先进的机械技术.新材料.新技术首先运用到卡座上,能随便被比下去?
打个比方,我骑着1000多块钱的美利达,看着人家7000多的崔克,我的心里就是楼主这种,视之如粪土!

网友E(2023-10-28):
引用 楼主:
没玩过。就是差的三磁头也没玩过。

你没玩过三磁头你就喊的这么响? ,也别指望花50元就买三磁头了,现在2000元以下的都没好东西,奔5000元以上的去买来试试吧

网友F:
目测用料较差,也没有直驱。
视三磁头为粪土,有没有可能你已经拥有四磁头甚至五磁头

网友G:
説了三段,放音抖晃、放音频响、录音频响指标都没有,鄙视三磁头的勇气从哪里来的?

网友:
高档的卡座带独立的轨迹抹音技术 可以设置抹音磁头抹掉左右声道的磁迹 更好的玩磁带  我的先锋卡座就可以抹掉单独轨迹的磁带 当时录制卡拉OK的磁带 左声道是歌曲 右声道是伴奏

网友:
就喜欢楼主这样具有挑战性的帖子,感觉业余情况下这样玩是可以的,例如消磁,录放,稳速及电源。介绍的很详细,在此非常感谢!

楼主:
一些忘了说的补充。

那个教学录音机采用LX401机芯,这是近几年才知道的,12-15年的时候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给磁带消磁后,要把磁带拿到离简易消磁器1米远,才可以切断电源,否则可能留下杂音。我96-97年间实习时,只有得起380V/20A交流接触器,但我在改动教学录音机时,已经有了380V60A交流接触器铁芯和线圈,我发现功率大的消磁更容易,不像功率小的,有时要消两三次~消一次有时会听到没消干净的录音。这个消磁器功率强劲,把它尽量靠近磁头,甚至能给磁头消磁。我当时甚至把几乎整个机芯都消磁(除了电机)。

当时查IC资料,那个IC是可以有ALC的,但教学录音机上没有,我还没来得及加上,听有的坛友说,手动调节更好,所以就没有加。

走带速度的研究,当然普通录音机电机有自动稳速电路,电源电压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时,带速的变化不至于明显能听出来。但我仍想让带速精确些。我按照坛友介绍的方法,截取了一定长度的磁带,比如20分钟,在规定时间内走完。研究发现,当改变电源电压时,会有若干秒的变化(当然了,这点变化耳朵是听不出来的),我没有采用调节电机自带调速电位器的方法调整带速,而是用微调电源电压的方法得到比较理想的带速。

电源变压器,我采用的是很多年前从坏黑白电视机上锯下来的线性稳压电源,它的噪音很小。

以上工作做完,你就认为效果很好了吗?经过录音试听,效果确实很好。但我想精益求精,另外搭接了一个放大器,带上耳机,断开录音机超音频电路,地和录音机的地相连,输入端接磁头放大器输出,这时交流声早已消失得干干净净。但耳机里能听到“滋“的声音,一开始以为来自电机,检查电机接地,没有问题。把并联在电机上的电容加大,结果“滋“声没有消除不说,电机带速变得非常不稳,于是去掉。最后检查,原来是录音IC消自激电容的问题,至此“滋“的声音完美消除。想不到我初中时发明的放大器串联放大器的错误方法,并非一无是处。

看了此文,大家不会认为我在吹牛了吧?

网友H:
1、电源变压器图片没看到,以前也自制过,卡座对变压器漏磁敏感,变压器外面包导磁钢罩,安装方向必须考虑漏磁场,调整到感应噪音最小。

2、走带速度的研究,看图片电机内部已经集成稳速电路了。

3、请教这台机器用的啥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1、电源变压器图片没看到,以前也自制过,卡座对变压器漏磁敏感,变压器外面包导磁钢罩,安装方向必须考虑 ...

变压器是很多年前拆下来的黑白电视机变压器,使用的时候外接。

机芯的电机是自带调速的,有两个电机,一个用于走带,一个用于功能切换,如快进,倒带,播放等。

磁头型号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説了三段,放音抖晃、放音频响、录音频响指标都没有,鄙视三磁头的勇气从哪里来的?

有坛友说LX401这种轻触机芯效果不错的,具体数值记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测用料较差,也没有直驱。
视三磁头为粪土,有没有可能你已经拥有四磁头甚至五磁头?

对,带速是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些忘了说的补充。

那个教学录音机采用LX401机芯,这是近几年才知道的,12-15年的时候没有听说过这个名 ...

3磁头的录音头与放音磁头,工艺和性能相差很多,而普通磁头就是个折中....

网友:
如果你玩过3磁头机,或用3磁头机的 录/放 复合头,来实验的话,你会收回你的贴....

鉴于你打字很多,也有苦劳,加分没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説了三段,放音抖晃、放音频响、录音频响指标都没有,鄙视三磁头的勇气从哪里来的?

3磁头的录音头磁缝隙较大,线圈少,电阻低,电感量低,如果用作放音头使用,会高\低频缺失严重,捡拾到信号电平也小,类似于磨损严重的一般磁头的性能....

3磁头的放音头磁缝隙较小,线圈多,电阻高,电感量大,捡拾到信号电平也大,高频很丰富;比一般磁头好很多的,特别是高频段....

楼主应该没玩过3磁头,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

咸鱼的一般磁头从几元~几十元,而3磁头的复合头,都是几百的,这就是差别...

网友:
最近也弄到类似的松下教学录音机,看机芯不错,正在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I:
3磁头的录音头磁缝隙较大,线圈少,电阻低,电感量低,如果用作放音头使用,会高\低频缺失严重,捡拾到 ...

把你每一段开头的“三磁头的“四个字去掉,才更贴切。录音磁头阻抗低,放音磁头阻抗高,录放磁头阻抗折中,这是二磁头也有的特性,并非三磁头独有。

网友J:
楼主玩过好的三磁头卡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玩过好的三磁头卡座吗?

没玩过。就是差的三磁头也没玩过。

网友K:
这个频响连最差的录音机都不如
工作性质决定频带很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频响连最差的录音机都不如
工作性质决定频带很窄

别看我当初15元买来。现在你搜一下LX401机芯多少钱一个?

网友C:
佩服楼主的技术和动手能力,但是三磁头真的没有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十几个教学机,还有一台十二位的,就凭那个飞轮,一直想改家用,

搞十几个这么多,上图欣赏欣赏,奇奇怪怪的录音机,总会百看不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他那个机芯,
PK三磁头,你就让他怎么改,都是粪土。根本没有可比性。

当然了,我公开了改进方法,是会触动三磁头商家利益,他们肯定会群起而攻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楼主的技术和动手能力,但是三磁头真的没有这么简单。

忽悠谁呢?三磁头的核心在于边录边监听,这就足够了。在我的改进方法上,大家用好一点的录音磁头,好一点的磁头放大器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了,我公开了改进方法,是会触动三磁头商家利益,他们肯定会群起而攻之。

自信没毛病,但夜郎自大就不好了。鬼子花大力气研究三磁头难道是吃饱了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忽悠谁呢?三磁头的核心在于边录边监听,这就足够了。在我的改进方法上,大家用好一点的录音磁头,好一点 ...

还是从基础认真学习一下,三磁头机器的工作原理,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普通的  HIFI  录像机 PK 掉三磁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录像机走带声音比较大,试过六磁头hifi机自录自回放,频谱上看好像在70多Hz有点很细微的东西,没细核是不是磁鼓转速或帧频相关。

网友:
和三磁头PK录音那是有点欺负你,就是播放你的教学机也不是对手啊!

网友:
这是teac r9000的磁头放大,孪生场管+横流源+中点伺服,你能PK…?

网友L:
就是单纯PK机芯走带,lx401也不是对手大多数三磁头机芯都是双主轴闭环走带,还有直驱电机和石英恒速

网友:
多读书+多践行+多请教才是正道

网友:
你这种教学机,自己换个磁头,改改线路,用来放音还不错,就是难看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没玩过三磁头你就喊的这么响? ,也别指望花50元就买三磁头了,现在2000元以下的都没好东西,奔500 ...

真的对三磁头没兴趣了。除了改动教学录音机外,录音机没有收音机保值也是一个原因。你敢说我5000块买来的三磁头,玩一段时间后,能卖60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是单纯PK机芯走带,lx401也不是对手大多数三磁头机芯都是双主轴闭环走带,还有直驱电机和石英恒速

过去录音机上多半不用直驱是因为技术和成本问题。如今无刷电机早已普及,现在谁的电动车或无人机如果用有刷电机,都卖不上好价。只可惜还没等无刷电机在录音机上普及,录音机就被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从基础认真学习一下,三磁头机器的工作原理,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差距,,,,

网络流行语:忽悠,接着忽悠。

网友:
我就是来打酱油的,这一波我挺楼主

网友M(2023-11-28):
刚入手了一台三碰头,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M:
刚入手了一台三碰头,费钱

感觉不一样吧,

网友N(2024-10-30):
好与不好其实没个标准,只要自己喜欢就行。有人喜欢吃辣,有人喜欢吃酸,谁跟谁都不对味儿。

网友:
我购买一台胜利三磁头录音机花了四千大洋,电控机芯音质刚刚的

网友:
三磁头的抹--录组合、放音采用普通标准尺寸磁头,这样是不是较好的方案?

补充内容 (2024-11-4 20:40):
1)上面是指单向走带的,录音磁头可以比放音磁头少匝数,体积就略小,与于抹音磁头组合装在原抹音磁头处;
2)三磁头的带后监听对录音电平可调才有更意义;

网友:
LZ厉害了!!怎么改的也上个电路图我们也能看的懂,请教LZ我有个WE-LB20A的怎么改成立体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与不好其实没个标准,只要自己喜欢就行。有人喜欢吃辣,有人喜欢吃酸,谁跟谁都不对味儿。

好与不好当然是有标准的,但是建立标准的前提是你长时间听过不同的好的,没听过就得要多听听建立标准,以自己的喜欢就行那是不成的 。通常发烧友经常换机器升级折腾就是这么来的,因为又听过更好的了。其实一步到位买像金嗓子力士等大牌的旗舰机才是最省钱的办法。像什么SONY,天龙等大路货罗卜味就不要去玩了,没有一个是好的,除非你只是想着图个乐子,就像玩收录机一样,图个乐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过视金钱如粪土的,没见过视三磁头如粪土的,咋了,三磁头哪里让你生气了?
模拟磁带录音的最 ...

效果好了,就可以无视三磁头,就这么简单~三磁头的价格让我生气了。我对三磁头已失去了兴趣,截止今天,哪个网友能证明我高价买了三磁头,欢迎骂我,甚至低价我都没有买。

前些日子打理好了一台奔二笔记本,我很满意它的线路输入输出功能,我插上耳机,在线路输入插上3.5mm三芯插头,用手碰触左右声道输入,可以分别在左耳右耳听到干扰,这样一来,必要时候我就可以用它采集磁带。(以前用来采集磁带的奔三笔记本今年春节时坏了,而且它的底噪比奔二大)

网友:
本猫又好几个卡座,就差一个三磁头的了,舍不得大几千买一台。
岛国做高端卡座登峰造极,不是业余爱好者能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效果好了,就可以无视三磁头,就这么简单~三磁头的价格让我生气了。我对三磁头已失去了兴趣,截止今天, ...

要采集网上的无损音乐,用电脑声卡,???我感觉还是用音频解码器(音乐剑神 双核PCM1794高频陶瓷解码器DAC/二分立运放版解码器DAC)
用这样的解码器你会听到原来普通声卡听不到的声音细节。。。  你试就知道了,

网友:
好的三磁头卡座,播放正版磁带时,演唱者的声音空间定位、情感表达、声音的细腻顺滑尽管与开盘机比差一点,但也是听后易中毒的,但并非所有的三磁头卡座都有很好的播录效果,如某款先锋的三磁头卡座,播放音乐时就有点平面感,所以说两次头如何如何,可能是接触的三磁头卡座少了点,我现在在玩的卡座就有爱华S9000,中道龙卡座、STUDER_A721/710各一台,先锋1100及ALPINE_AL90等,每一个卡座特质都不同,都值得玩味。

网友:
我也保留一台国产的绅士998两磁头卡座。

网友:
心里喜欢,听老收音机也能听出感觉。比如阿炳的原声录音,再高级的放音设备也是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采集网上的无损音乐,用电脑声卡,???我感觉还是用音频解码器(音乐剑神 双核PCM1794高频陶瓷解码 ...

是采集磁带。

网友:
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录音用三磁头比较好,但放音三磁头跟普通磁头差不多?

网友:
我理解:三磁头首先是跟复合双磁头比的(双向录放的那种抹-录-放组合磁头----一定要旋转才能反向播放,普通录音机结构布置的抹音磁头位置被反向驱动主导轴占用),这样的抹-录-放双组合磁头不能监听带后以便实时调整录音电平是否合适。三磁头把录和放分开了;

双向播放的能否把抹录放复合在一个体积内不知道,也没见过。没有玩过高级卡座。

DIY不知道能否实现无主导轴结构,即收带轮和供带轮分别、同时也是驱动轴,但稳定怠速需要另加转速反馈的测速轮(对直流永磁录音机电机),如果采用数字闭环驱动控制电路--采样码盘分别加在俩带轮轴上。-------这样DIY的最大难点可能是宽范围电机调速(要求电机能够随着卷带直径变化随时调整降初始转速比如100%转速下降到50%转速,而此过程中带速稳定),好像没有实例,属于瞎想

如果能实现上述的无主导轴结构且能够稳速的话,那么盒式磁带上三个孔就可以全部利用成为三磁头独立布置----要自加2个海绵弹力支撑垫。---也可实现双向放音或双向录放(抹录组合、放音、抹录组合左右倒置+上下反置 )---纸上谈兵,自由发挥,很难实现

研究过某鱼上日本早期袖珍开盘机有的就是无主导轴的,其卷带直流电机也没有反馈控制,就是说自身机器录放时转速是对应的,可能有时能听出来,为此有的加了简单手动速度微调旋钮。就这样的简易驱动(现在看就是玩具)整机被炒到千元级别。

网友:
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更好地识别好坏、判断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