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p5窄带时,这两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3-10-23):
3p5窄带时,这两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變耦合度用的。接入時耦合度增大,帶寬增加;斷開時耦合度減小,帶寬變窄。

狭带时和混频管c极中周线圈连接,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改變耦合度用的。接入時耦合度增大,帶寬增加;斷開時耦合度減小,帶寬變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狭带时和混频管c极中周线圈连接,起到什么作用?

那是接地,與中周的抽頭與地之間的電感諧振,補償諧振曲綫的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接地,與中周的抽頭與地之間的電感諧振,補償諧振曲綫的變化。

中间6.5p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间6.5p电容起什么作用

聽説過中和電容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聽説過中和電容沒?

知道,一般硅管不用加吧

网友A:
這麽自信?那就當我沒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麽自信?那就當我沒說。

您别在意,我收了许多收音机,硅管没见过加中和电容的,也可能都不是名机

网友:
头段时间不知道谁的帖子。提到过这个电容。是不是再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