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219表作为四位半不该犯的一处设计错误

楼主(2023-10-23):
今天用ZT-219与老表930测量电池组充电电流,见219的充电电流不靠谱,本应该越充越小的电流反而高起,超过了充电器的限流值。

开始电流正常,两表差不多读数

几分钟后219上升到8.384稳定,930却一直慢慢变低(电池电压升高电流降低这也算正常)。

10分钟后219表漂到8.5A超过了充电器限流值(标称8.35A,VC97测量过没超过8.38A),930表读数也稳定不再降低。

开表见到219大电流档犯了与9.9包邮活动华秋表同样的设计错误。作为四位半仪表也犯这种低级错误太不该。20A检流点在红圈处,检流点到锰铜检流电阻这段铜质电路有3.5毫欧占整个检流电阻30%以上,铜的温漂+4000PPM,经测量8毫欧锰铜检流电阻也是正温漂,这段铜印制版根本起不了温度补偿作用,纯粹是设计错误。看来这电流档得改接检流点了。

网友A:
我没有这个表,但应该和其他数字表一样特别注明20安档测量时间不大于XX秒,两次两次测量时间间隔不小于XX分钟

网友B:
都不推荐手持表持续测量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这个表,但应该和其他数字表一样特别注明20安档测量时间不大于XX秒,两次两次测量时间间隔不小于XX分 ...

我知道数字表一般是有这么个规定,但检流电阻温度系数与铜线路板起不到补偿作用令整体温度系数超过1000PPM,然而四位半表分辨率是50PPM,这不是很明显的设计错误吗?老表930、三位半的VC97也没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推荐手持表持续测量大电流。

我测量这电流还不到满量程的一半嘛

而且测量读数在规定时间内是完全稳定不了的,930我是不怕他变差或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测量这电流还不到满量程的一半嘛

而且测量读数在规定时间内是完全稳定不了的,930我是不怕他变 ...

大电流的时候,保险丝座的接触电阻也不可忽视……
超过5A一般采用钳表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的时候,保险丝座的接触电阻也不可忽视……
超过5A一般采用钳表监控。

保险丝座、表笔座、表笔电阻大电流下都发热,挺不住持续测量,但都在检流电路以外我不说他们有误。

网友A:
铜箔的电阻温度系数为正,焊锡的温度系数为负,二者可以部分抵消温度系数,宽线条加部分覆组焊层,锡少铜多,组合的电阻温度系数倾向于正,细线条梳状组合,由于表面张力锡层偏厚,温度系数就倾向于负数,仪表中往往能看到类似设计

网友:
我有这个表,前年在某余上买的,价106,我一般测量大电流不会超过10秒,电流值参考一下即可,小数点后数据无视.

网友C:
大电流档不是测量不能超过10秒么?虽然没有明确多少范围算大电流。

网友C:
可以用粗的纯铜导线再加强一下电流回路试试。

网友:
大电流下这个表测个大概,不过温漂这么大倒是出乎意料,采样点确实应该靠近锰铜丝位置......

网友:
再并个5平方的单芯铜线上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箔的电阻温度系数为正,焊锡的温度系数为负,二者可以部分抵消温度系数,宽线条加部分覆组焊层,锡少铜多 ...

感谢,焊锡是负温漂我真不知道,正在找而找不着负温漂小阻值电阻

网友D:
自己把信号线路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档不是测量不能超过10秒么?虽然没有明确多少范围算大电流。

这种知识是使用者学习积累来的,此表说明书没有注明。我也在别的表说明书上见有过特别注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把信号线路改一下?

以后会改,现在此表是我在电流测量最好的参照值,在电流检流部分一点都不敢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粗的纯铜导线再加强一下电流回路试试。

以后会改电流检流点

网友:
这个说明即使是个炮灰表也要问问出处的,道理其实很直接,门都不对的出来的路数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变数。

网友E:
测大电流还是直接上分流器可靠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大电流还是直接上分流器可靠的多。

分流器我有50A、100A的,都是标准75毫伏需要配套表头才行,普通电压表直接配上需要计算转换读数。

楼主:
今天给20A档做温漂测试,得温漂几乎到1500PPM/度

中午室温26度半,与表接同样的检流点(那个1欧色环电阻不影响电压表读数),恒流源100毫安下电压降1.203毫伏

放进冰箱冷藏室(已经停机清空、开门吹风让温度与室温一样),关好门观察温度、电压降都不变化。
通电冰箱工作,压缩机反复自动停机观察最低温度是11.4度,电压降1.176毫伏。计算(1203-1176)/1203/(26.5-11.4)=1496PPM/度

锰铜丝检流电阻温漂才几十个PPM,被那段电路板祸害的不像样。

网友:
这等于整个部门缺乏设计经验。坛里领退休金的老头们都建议上Fluke,117C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箔的电阻温度系数为正,焊锡的温度系数为负,二者可以部分抵消温度系数,宽线条加部分覆组焊层,锡少铜多 ...

负温度系数的焊锡应该是特种焊锡,我测试了手上两种标称63%普通焊锡都是正温漂,都在3000PPM以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负温度系数的焊锡应该是特种焊锡,我测试了手上两种标称63%普通焊锡都是正温漂,都在3000PPM以上。

俺测了手里的几种焊锡丝(锡63% 铅37%、锡96.5% 银3% 铜0.5%、锡62% 铅36% 银2%)全都是明显的正温漂。

网友G:
引用 楼主:
负温度系数的焊锡应该是特种焊锡,我测试了手上两种标称63%普通焊锡都是正温漂,都在3000PPM以上。

我更怀疑是他的数据源有问题(我很怀疑他是否亲自测试过)

金属通常具有正温度系数,而非金属(含金属氧化物)通常具有负温度系数,这是因为金属原子外层电子是“电离”的,所以金属中存在大量自由电子,当温度升高时,金属原子的热运动反而阻碍了电子运动,因此金属呈现正温度系数。

非金属(含金属氧化物)中几乎不存在自由电子,当温度升高时一些电子获得能量从原子结构中润出来,所以非金属往往是负温度系数:温度高了,可参与导电的电子(空穴)变多,硅锗等半导体元素,以及很多金属氧化物都是这样。

很罕见的情况下,一些金属合金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类似非晶态金属合金,此时会具有类似非金属的特性,但通常,我们是遇不到它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俺测了手里的几种焊锡丝(锡63% 铅37%、锡96.5% 银3% 铜0.5%、锡62% 铅36% 银2%)全都是明显的正温漂。
...

8 楼多半没自己测试过,信誓旦旦的负温度系数不知道从哪看来的,估计人家也是乱吹。

如果那么简单能弄到负温度系数金属来补偿,零温度系数电阻就很容易做了,不需要做成金属箔电阻然后用陶瓷基板的形变来补偿电阻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G:
8 楼多半没自己测试过,信誓旦旦的负温度系数不知道从哪看来的,估计人家也是乱吹。

如果那么简单能弄 ...

之前还看到有人用正负温漂来区分碳膜电阻和金属膜电阻,应该都是以讹传讹没自己实测过的。

网友:
ZT-219 这个电流档温漂大的问题明显是一个设计缺憾,由上市开卖之初已被批评。

不单单是 ZT-219,众仪还有其他型号的表也同样存在着电流档温漂大的设计缺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档不是测量不能超过10秒么?虽然没有明确多少范围算大电流。

这个要看表的设计和散热,有的表可以测 20A 长达 30秒,更可以长时间测量 10A。

有的表则大于 5A 已属大电流,测 10A 不能多于 10秒。

有的表甚至会在机内测温,当机内温度高于某一数值时便会发出温度过高的提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档不是测量不能超过10秒么?虽然没有明确多少范围算大电流。

还真没玩过只能坚持 10秒的表!测了一下手里的两块 117,施加 10A 电流几分钟之后,优利德读数上升了约 0.15%,福禄克读数纹丝未动,三位半就是好!

网友H:
钳表和万用表测电流,哪个精度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钳表和万用表测电流,哪个精度高

一般情况下,直流电流档,钳表的精度肯定不如普通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真没玩过只能坚持 10秒的表!测了一下手里的两块 117,施加 10A 电流几分钟之后,优利德读数上升了约 0 ...

表笔真好,1V电压就能让两对表笔有10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钳表和万用表测电流,哪个精度高

同价位钳表是不可能有非钳表电流档精度的。优点的电流量程更大,内阻可以说是零不产生电压降。

网友:
测大电流不是普通手持表的强项,10A级的电流几秒钟看个数值就行了。持续测量还是用钳表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更怀疑是他的数据源有问题(我很怀疑他是否亲自测试过)

金属通常具有正温度系数,而非金属(含 ...

我前些天购了几米锰铜、康铜丝,0.6毫米的锰铜是负温度系数,今天反复测试几次在15到25这个温度范围是负系数(大概10PPM左右),其他温度没有测试。康铜丝是正系数,康铜丝热电势太大不好直流测量,内阻表只测量到是正温漂。

以前也买到过负温漂(某段温度)的水泥电阻,但电阻里面那种电阻丝不能焊接,用不锈钢助焊液也焊不稳。这次是瞎猫碰对死老鼠了才买到负温漂锰铜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笔真好,1V电压就能让两对表笔有10A电流

是一个叫做 Hirschmann 的德国牌子,额定电流是 32A 的。这个测试电缆质量确实不错,是俺非常喜欢的,平时用的也比较多。

网友I:
保险管的温漂是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保险管的温漂是不是很大?

温漂不知道但他的发热肯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情况下,直流电流档,钳表的精度肯定不如普通万用表

好吧,确实还是得搞一块好的万用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价位钳表是不可能有非钳表电流档精度的。优点的电流量程更大,内阻可以说是零不产生电压降。

嗯,有道理。好的万用表,有啥推荐的呢。

网友:
试过了众仪219和225  111,通通一个毛病,从接通电流的第一秒开始,测量值就剧烈变化!也试过优利德  胜利  福禄克的表,至少几十秒内很稳定。

网友:
众仪219和225飘成这样,还敢写20A,估计是梁静茹的亲戚,勇气给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些天购了几米锰铜、康铜丝,0.6毫米的锰铜是负温度系数,今天反复测试几次在15到25这个温度范围是 ...

之前那个水泥电阻帖子我是不是提到过,除了热应力之外,另一个(TCR 为负)情况就是,金属的 TCR 不是线性的,但因为 α 系数很大(4000ppm 左右)所以我们通常简略就说它 TCR 是多少多少,听起来是线性的。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高次函数

常见的 PT100 电阻值计算式

可见,通常的,纯金属的 TCR 至少是三次函数,而三次函数的特点是,如果三次项较大而一二次项较小,它可能不是单调的,也就是说在某个区间,三次函数可能会变小一下子再变大。

纯金属因为一次项 α 较大,所以通常的,三次项 γ 对函数结果影响非常小而总是单调的。一些合金尤其是精密电阻合金的温度系数很低(所以才能做精密电阻合金),也就是 一次项 α 比较小,那么 二次项 β 和三次项 γ 对函数影响就比较大,也就是说在某个温度区间,TCR 不单调。

通常,把不单调区间设计在常温,这样得到的合金电阻丝温度系数最小 那么看起来就是,它的温度系数可能不是正的,因为你正好测试的是负的一段。但如果继续提高温度,通常又会回到正温度系数的区间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些天购了几米锰铜、康铜丝,0.6毫米的锰铜是负温度系数,今天反复测试几次在15到25这个温度范围是 ...

三次函数图像,也就是说,正好遇到左边的红色区域,那么就会出现负温度系数的情况

网友J(2024-11-26):
即使你用福禄克低端表内阻一样大,真要精确测量得买带外置传感器分流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即使你用福禄克低端表内阻一样大,真要精确测量得买带外置传感器分流的才行

主帖说的是设计错误导致温漂大,与内阻大小没有关系。

主要厂家按照下图紫线改接检流点温漂就会降低几十倍。该表是软件校准,原检流7毫欧锰铜电阻都不用改。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主帖说的是设计错误导致温漂大,与内阻大小没有关系。

主要厂家按照下图紫线改接检流点温漂就会降低几 ...

众仪的好多型号都存在这个问题!这帮设计人员,唉,一言难尽!根本不走心,也不关心测量技术,只关心花哨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K:
众仪的好多型号都存在这个问题!这帮设计人员,唉,一言难尽!根本不走心,也不关心测量技术,只关心花哨 ...

我就中着某些花哨去的,如分辨率到1微伏就别无他家,反正目前适合我价位的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中着某些花哨去的,如分辨率到1微伏就别无他家,反正目前适合我价位的找不到

那样的话,还是用串(分流)电阻测电压的办法测电流靠谱,人家那电阻都是考虑连续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帖说的是设计错误导致温漂大,与内阻大小没有关系。

主要厂家按照下图紫线改接检流点温漂就会降低几 ...

楼主可以试试,看看会不会好些,只是需要重新校准或者改取样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