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问题

楼主(2023-10-24):
对mos管没什么研究 想利于电池保护板上的8205a,查了下参数 有几点不明白
请懂的朋友指点下,里面封装的两个管子是每个6A还是两个一共6A
Vgs=4.5V 指的是GS两端的电压不能超过4.5V吗?

网友:
6A是每只管子的电流,在实际中两只管子串连的情况比较多。注意看()外面的*2。
4.5伏是指GS电压4.5伏时,MOS管D、S的电阻。

网友:
看手册,VGS是VGS,GS4.5V非最低导通电压是在4.5V偏置的时候导通D,S的内阻,这个是mos管重要指标之一。

网友A:
像这样的管子一般只是单个锂电池保护使用,实际工作电流要比标称值小很多。规格书的参数都是有条件的,比方6A是指在25°c时两个管子串联导通的电流,一般你无法达到这种使用条件,如果导通电阻20mΩ,电流6A,那管子功耗就有0.72W了,不用多久就冒烟了。一般单个电池才3.7V,实际使用驱动电压有3V就可以达到完全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的管子一般只是单个锂电池保护使用,实际工作电流要比标称值小很多。规格书的参数都是有条件的,比方 ...

“实际使用驱动电压有3V就可以达到完全导通”
这个是谬论
手册给的VGS 4.5V还不是最大电流的情况
如果要达到6A,G对S电压还要更高
就算3V能导通,电流都会很小,内阻大,损耗大
一般MOS管的栅极-源极,不大于20V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驱动电压有3V就可以达到完全导通”
这个是谬论
手册给的VGS 4.5V还不是最大电流的情况

你说人家是缪误,怎么好像你的理解也有很大的问题?

8205A.part1.rar (499 KB, 下载次数: 20) 8205A.part2.rar (499 KB, 下载次数: 30) 8205A.part3.rar (499 KB, 下载次数: 27) 8205A.part4.rar (499 KB, 下载次数: 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驱动电压有3V就可以达到完全导通”
这个是谬论
手册给的VGS 4.5V还不是最大电流的情况

网友:
ID=6A,VGS=4.5时候,导通电阻为19mΩ。最大25mΩ
ID=3A,Vgs=2.5V 时候,导通电阻为23mΩ,最大30mΩ。

看图,ID=6A时,VGS有最小值,小于2V,没有表示最大值。当然VGS到达8V,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VGS大于4.5V也是可以的。

网友:
规格书上说了
对管中的单管极限值5A/20V
VGS: 极限值±12V
可用在两串锂电池保护板上,但是,对管的PCB布线不一定有两只单管灵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Vgs是最低导通电压,栅极和源极之间的电压必须高于这个电压源极和漏极才会导通。

那叫 Vgs(th),对该管而言,Vgs(th) 是 0.5~1.2V  (红)

Vgs 一般指手册中某个数据下的 Vgs 值,比如 Ron 值,通常会给出一到两个 Vgs 下的值  (橙),对这个(锂电池保护)用途而言,2.5Vgs 下的 Ron 值显然是有意义的,但 4.5V 这个通常是指在 TTL 电平下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Vgs是最低导通电压,栅极和源极之间的电压必须高于这个电压源极和漏极才会导通。

谢谢热心的坛友!不过你这个理解好像是错的!如果高于4.5v才导通的话 那单节锂电池就不能用!但是锂电保护板都用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的管子一般只是单个锂电池保护使用,实际工作电流要比标称值小很多。规格书的参数都是有条件的,比方 ...

谢谢热心的坛友!不过你这个计算的不对吧,如果是20mR,电流6A 那功耗应该是0.12W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驱动电压有3V就可以达到完全导通”
这个是谬论
手册给的VGS 4.5V还不是最大电流的情况

谢谢热心的坛友,你理解的这个可能也有误。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叫 Vgs(th),对该管而言,Vgs(th) 是 0.5~1.2V  (红)

Vgs 一般指手册中某个数据下的 Vgs 值,比 ...

请问大佬,按红线里的参数,如果我将d,g接在一起组成二极管,那它是一个恒流值250uA的恒流管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按红线里的参数,如果我将d,g接在一起组成二极管,那它是一个恒流值250uA的恒流管吗?

不是,要实现恒流二极管,一般是用一种叫做耗尽型的摸死

楼主的摸死是增强型的,Vgs(th) 大于 0 伏,Idss 是 1uA 这种数量级;耗尽型摸死,Idss 很大(如下图 2625 型 Idss 达到 1A),Vgs(th) 小于 0 伏,通常利用这个特性实现恒流二极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的坛友!不过你这个计算的不对吧,如果是20mR,电流6A 那功耗应该是0.12W吧!

P=6*6*0.02=0.72w.....

U=6A*20mR=0.12V≠0.12W

网友:
4.5V工作电压,好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的坛友!不过你这个计算的不对吧,如果是20mR,电流6A 那功耗应该是0.12W吧!

那个是0.02ΩX6A=0.12V ,0.12VX6A=0.72W

网友A:
这些管子便宜,随便用,看参数,管子的结电容小,用来做个小功放是可以的,或者做电源防反接,高频的就没有用了,大多数人看MOS的参数,并不了解MOS的参数都是有条件的,甚至有些条件,对于个人来说是无法实现的,比如最大电流,是在特定条件下,要求恒温,有无限大散热板,核心温度保证在25°c时测试,因此大部分国产MOS的最大电流甚至是理想化的估算值,并没有实际测试过的,像我以前所在的那个小厂做的MOS管,其实是没有条件测试最大电流,主要是没有设备,所以这些参数对个人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实际使用如果没有散热条件,一般都要降额使用,像这样的管子一般使用也就几百mA电流,电流再大点,就要用大的MOS管了,如果你把管芯打磨,你看一下里面晶圆和引脚连接的硅铝线粗细,就知道大概能过多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要实现恒流二极管,一般是用一种叫做耗尽型的摸死

這個管子好,做綫性放大應該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要实现恒流二极管,一般是用一种叫做耗尽型的摸死

谢谢指点!这mos管真是复杂啊,头都搞晕了!还是三极管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P=6*6*0.02=0.72w.....

U=6A*20mR=0.12V≠0.12W

谢谢指正!习惯了三极管的就算方法,忘记了这个MOS管的单位是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0.02ΩX6A=0.12V ,0.12VX6A=0.72W

谢谢指正!当三极管计算了,忘记了这个MOS管的单位是欧姆。反应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管子便宜,随便用,看参数,管子的结电容小,用来做个小功放是可以的,或者做电源防反接,高频的就没有 ...

几百毫安 那也太小了 我打算用3A的电流,功耗大约0.3W 不用散热片应该能行吧

网友:
一个管子过3A,估计要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