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p3播放器USB插座5伏电源故障

楼主(2023-10-24):
雅兰仕AL-251mp3播放器由一节锂电池供电,USB插座的5伏电源空载时正常,插上U盘就降为2伏多,电路板上只有一个小电感和周边的一个标注E5的三腿贴片元件、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解电容像升压电路,三腿元件三腿电压分别为0伏、3伏和5伏,插上U盘电压就下降。
求教:
此故障如何检修?
使用外接5伏电源向USB插座供电,能否恢复工作?

网友:
试过,外接5伏电源向USB插座供电,能正常工作,如果没有其它故障。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
换电感或二极管

网友:
拍个照上来看一下吖。

楼主:
请看相关部位的照片

楼主:
我对升压电路不熟。不知振荡电流是哪里来的。
电感的线不细,电压低,电流小,容易坏吗?
电解量着有容量,曾并过一旧电解,空载电压也低了。
二极管一端空载电压5伏,另一端电压2伏。
E5三脚,一脚0伏,一脚2伏,散热脚空载5伏。
如外加5伏,原5伏不截断可以吗?

楼主:
希望各位坛友继续提供指教,提供经验。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