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价值的万用表维修

楼主(2023-10-24):
十年前路边小店临时买的杂牌表,当时用了几天就放着了。

再后来没一年,开机就显示电池没电,一会就关机。换新电池也一样。。

今天搬东西找不来,试了一下里面电池还是满电的,开机还是显示没电

拆机一看,肯定是返修货,有跳线,还有蜂鸣喇叭也是没有的。

搜索一下说电容问题,原来16V 47uf。找了个拆机30V 47uf电容换上。

开机好了,测电压和电阻也出来了。就是速度比较慢,就我中学生水平的电工,够用了。

网友:
修好了能够使用就是好工具!

网友A:
电解坏只有漏电,没容量,而你多年后电池还满电,说明你的故障点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坏只有漏电,没容量,而你多年后电池还满电,说明你的故障点不存在

也许楼主的表坏的电容是开机之后才接入电路的,我觉得这样能说得通?

网友A:
问题是买来时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买来时好用的

买来是好的,没用多久就放在了。。。放长时间开机显示电压低,一会就自动关机了。

电池原装到现在10年了,看了一下2012年的电池,电压还有9.5伏。。我的优德利要去到7伏以下才报电压低。

然后今天还用2个18650给它供电,还是显示电压低,然后关机。。串3个18650又不能开机。。

中间加焊了一下大焊点,但是没效果。。

最后上午搜索一下说电容问题,换完就好了。

网友:
修好了能用就可以,咋说是没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