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灯丝电压范围

楼主(2023-10-24):
我手头的直热管灯丝标准电压是2V,我搜了下淘宝,有2伏特的免维护电池卖(用于电子秤),但是电池充满电的情况下电压应该不止2V,应该有2.4伏左右,充满电情况下可以直接接灯丝么?

网友A:
有管子型号吗?
最好去看看电子管手册的数据,里面一般标范围的。

通常来说2V的,你用2.4(其实也没那么高),一般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管子型号吗?
最好去看看电子管手册的数据,里面一般标范围的。

多谢回复,就是30号电子管

网友:
这类古董管,我不了解。玩不转的东西。

网友B:
一般要求不超过正负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要求不超过正负10%

好的,在网上也是这么说的,那就按照标准来

网友C:
我告诉楼主: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告诉楼主:正常使用。

回复简洁有力,多谢老师!

网友D:
早期的直热灯丝电子管,在灯丝电路里会串一个可调电阻,用来在电压变化时调节。
后来渐渐地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的直热灯丝电子管,在灯丝电路里会串一个可调电阻,用来在电压变化时调节。
后来渐渐地就不用了。

我本来想用两节镍氢电池串联,然后再串联一个电阻丝可调电阻,我还想对可调电阻做了点改进,就是把可调电阻的一端电阻丝切断,这样可调电阻还能起到开关作用,后来淘宝一搜原来有2V的蓄电池,那就多此一举了

网友:
2.4V是空载,加上负荷我看电压最高2.2V

网友D:
.

有图有真相,这是1926年的电路图。
因为蓄电池充电之后电压会略高一点,所以在电子管比较金贵的年代,还是采取电保护措施。
后来管子便宜了,也抗造了,这灯丝保护就划不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想用两节镍氢电池串联,然后再串联一个电阻丝可调电阻,我还想对可调电阻做了点改进,就是把可调电 ...

  如果是我,我说如果,则首先弄清灯丝电流多少?然后在灯丝回路串电流表接2.4v(充满时)。若电流在参数值以下,应该沒问题放心使用,若过流则必须降到额定值,管它2.2--2.4v。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

有图有真相,这是1926年的电路图。

哈哈,这电路跟我想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我,我说如果,则首先弄清灯丝电流多少?然后在灯丝回路串电流表接2.4v(充满时)。若电流在参数 ...

它额定电流是在两伏条件下测得,2.4伏肯定超了

网友F:
近一百年前的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以前的直热式电子管了扔掉了,要不我也装个怀旧一番

网友G:
正常使用

网友H:
一些电子管的灯丝电压就是依据铅酸电池的电压来的。比方说6.3伏使用三节电池、12.6伏用六节,以此类推,2伏就是用一节了。测试一下买来的电池,看看电压多少,可采用恒流供电,根据管子的灯丝电流确定恒流源的元件参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它额定电流是在两伏条件下测得,2.4伏肯定超了

你没听懂我的话,我是说根据电子管手册规定的额定电流为标准来定夺能否使用2.4v。
加上负载绝对不是2.4v,只要电流不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没听懂我的话,我是说根据电子管手册规定的额定电流为标准来定夺能否使用2.4v。
加上负载绝对不是2. ...

哦哦,误解了您的意思

网友I:
太正常了,直接用就是了

当然在低频功放时可以用来调整音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近一百年前的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以前的直热式电子管了扔掉了,要不我也装个怀旧一番

现在好好淘淘也不贵,我淘了个6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太正常了,直接用就是了

当然在低频功放时可以用来调整音色

哈哈,刚开始保守点爸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些电子管的灯丝电压就是依据铅酸电池的电压来的。比方说6.3伏使用三节电池、12.6伏用六节,以此类推,2伏 ...

有道理,灯丝电压跟应用场景息息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常使用

多谢回复!

网友J:
y电池串联.一只半导体二极管(正向)电压降0,7V。电池电压正常时短接二极管。如果是锗管压降0.3V不过大电流的锗管不大好得到。

网友K:
直热管对灯丝电压要求高旁热的就好很多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就是30号电子管

2.4V没事。放心用。
2.4是空载电压,加上管座的接触电阻,最后到里面也就2.2左右。

电子管灯丝供电,宁高勿低。
比如6.3V的管,用7V没事,别用6V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y电池串联.一只半导体二极管(正向)电压降0,7V。电池电压正常时短接二极管。如果是锗管压降0.3V不过大电 ...

多谢于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2.4V没事。放心用。
2.4是空载电压,加上管座的接触电阻,最后到里面也就2.2左右。

多谢海河版主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热管对灯丝电压要求高旁热的就好很多了

多谢火星大师指点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想用两节镍氢电池串联,然后再串联一个电阻丝可调电阻,我还想对可调电阻做了点改进,就是把可调电 ...

电子管的灯丝,最早就是由蓄电池供电,单个蓄电池的电压是2V,交流旁热电子管,灯丝电压为什么是6.3V?因为6V蓄电池是3个蓄电池组成,每个蓄电池充足电压是2.1V,3个蓄电池电压是6.3V,交流旁热电子管,最初是用在汽车收音机里。

网友N:
一般,会用三极管来控制电流,在基极B和集电极C上连一个几十K的电位器,然后电源正极,集电极,灯丝,发射极,负极一套串下来。调节电位器即可,这个对供电电压没多大要求,属于电流型。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般,会用三极管来控制电流,在基极B和集电极C上连一个几十K的电位器,然后电源正极,集电极,灯丝,发射 ...

这应该是用三极管来充当电流源了,有点麻烦还不如串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子管的灯丝,最早就是由蓄电池供电,单个蓄电池的电压是2V,交流旁热电子管,灯丝电压为什么是6.3V?因 ...

我昨天试了2.2伏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