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比较器原理

楼主(2023-10-24):
图中R5接法对吗?R5是一端接输出,另一端接运放同相端,还是图中接法?

网友:
正确的,这是“施密特触发器”,防止继电器在温度临界点附近抖动。

网友:
R5的作用是引入少量正反馈 使电路翻转过程有些许迟迴作用 防止在临界点抖动,
迟廻作用过大会影响比较器灵敏度。

楼主:
热电偶是产生电压,同相端电位为热电偶电压,与输出高低电平有关系吗?

网友A:
图中R5的下面最后接什么看不清(被网站水印挡住了)。
如果是热电偶且热电偶的另一端接地,那么由于热电偶的内阻极低,R5几乎没有反馈作用,这个接法是错误的。应该接到运放的同相输入端,才能得到足够的正反馈,成为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
迟滞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R5的下面最后接什么看不清(被网站水印挡住了)。
如果是热电偶且热电偶的另一端接地,那么由于热电偶 ...

R5连接的就是同相输入端与输出端,形成正反馈。

楼主:
我搭了一个电路,用万用表测同相端电位与热电偶电位相同,由于R5隔离,高低电平不会影响同相端电位,起不到滞回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搭了一个电路,用万用表测同相端电位与热电偶电位相同,由于R5隔离,高低电平不会影响同相端电位,起不到 ...

把热电偶也接到电路里面,然后再用打火机烧热电偶,这样才能看到迟滞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