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容双联可不可以做双调谐高放?

楼主(2023-10-24):
如题。现如今大多数双联可调都是差容的

网友:
缺一联吧。

差容,一联本振,一联高放,双调谐高放的另一路哪里找?

需要3联,2个等容,另一个差容。不过我没见过这玩意。

楼主:
做直放机就省略了本振

网友:
高放调谐,要求同步的越准确越好,2个频率要一致的,你弄个差容,干嘛呢?

弄个等容的就可以了。

楼主:
手头上的收音机都是差容的超外差机,没有等容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高放用的是双调谐的,但是是固定调谐的,是宽带的,这样的话是可以提高灵敏度,但不能提高镜像抑制的,当然你如果是用的二次变频且第一中频的二倍超过了高放的调谐带宽的话也就是说镜像频率是在带外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因为高放是宽带式的,噪声可能比较难做低,用的元器件一定要好,同时电路设计也要好才有好的效果的。

网友:
没有见到过这么使用差容可变的先例。

网友A:
应该可以。只不过两连所配的电感量不一致而已。

网友B:
有等容的卖,一般是270P四联的,高放双调谐一般不好做,容易自激,主要是靠太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只不过两连所配的电感量不一致而已。

咋统调啊。一个频率是准的,换另一个频率,2个LC回路的频率又不一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等容的卖,一般是270P四联的,高放双调谐一般不好做,容易自激,主要是靠太近了。

中间隔屏蔽板。引线尽量短,2个放大回路各单点接地。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对高放效果没有要求的话也可以用,肯定调谐不同步,甚至不如不加高放。
为什么要加高放?而且还是调谐高放??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就有答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咋统调啊。一个频率是准的,换另一个频率,2个LC回路的频率又不一致了。

差容双连的容量变化比率相差很大吗?用微调电容也调不过来?

网友:
用250/290空气双连做调谐高放正好,价廉物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容双连的容量变化比率相差很大吗?用微调电容也调不过来?

调不过来的。

你看前面说的那个250/290的差容,假设说你垫进去40pf,在最大值的时候是一样了,那么最小值的时候呢? 假设原来都是15pf,这样就是一个55pf,一个15pf了。
你可以计算一下,频率差异有多大,如果在10k以内倒是没问题,显然远超这个值了。差容是按照456k的差设计的。

所以说没法统调。高放的2连,要一致的,一致程度越高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