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收音机外壳开裂,如何修复美观又结实

楼主(2023-10-25):
请教:收音机外壳开裂,如何修复美观又结实

淘了个2个手机,但天线孔处外壳开裂,上家用AB胶粘过,但没粘好,给我镐掉了。

网友:
丙酮、氯仿把黑塑料融化,然后再粘上去

网友:
试试用704或类似的硅橡胶粘一下?好处就是不腐蚀任何东西,不是速干粘错了还可以重新粘,少涂一点,对齐缝隙应该可以。买个黑色的胶刚好和壳子一个颜色。

网友:
哈哈哈,刚在数码看到你的帖子,

网友A:
AB胶能清理干净的话 —— 用少许快干胶复位碎片 —— 背面铁丝熔入壳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胶能清理干净的话 —— 用少许快干胶复位碎片 —— 背面铁丝熔入壳体 ......

壳的厚度不行,保守估计也就1MM,双是根部位置,不是平面位置

不知道粘水管的PVC胶,能不能对付这种胶壳

网友:
环氧树脂应该能行,只是颜色不同,可能影响美观。

网友B:
黑色壳,我建议你用480胶水,黑胶,快干,30秒内粘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壳,我建议你用480胶水,黑胶,快干,30秒内粘合。

480胶水,是否和502类似?

网友B:
引用 楼主:
480胶水,是否和502类似?

类似,但是对塑胶、橡胶、木材质和这些材质混合金属材质更有粘合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但是对塑胶、橡胶、木材质和这些材质混合金属材质更有粘合力。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但是对塑胶、橡胶、木材质和这些材质混合金属材质更有粘合力。

请问,是这种胶水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种胶水吧

是的,但是乐泰的贵,您要是对价格不敏感的话,他的是最好的,如果只是日常用用,可以看看其他品牌的。
总的来说,20g才几块钱,谁都消费得起
我原来不知道这个胶水,是一个做大型鞋底模具的朋友告知我的。弄回来后,发现这东西修鞋那是真好
至于强度,这么说吧,我的菜刀铁木把坏了,我用竹筷子截短劈开,层层叠叠后用480胶水粘合,然后用介刀削圆润,用砂纸打磨,修复完后,能顶住锤子砸,砍骨头不在话下了。
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是乐泰的贵,您要是对价格不敏感的话,他的是最好的,如果只是日常用用,可以看看其他品 ...

刚好的有这个胶水 只是一直没关注过这个胶水,也没用过。唉,昨天还去网上买了哥俩好..........在路上

但测试一下,粘的并不是很牢固,难道对塑料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好的有这个胶水  只是一直没关注过这个胶水,也没用过。唉,昨天还去网上买了哥俩好.......... ...

这类胶水都是填充胶,粘接强度依赖胶水本身和粘接面形成的浸润层,如果胶水和材料的浸润度不够,胶水和材料之间的分子力就不够,粘接强度就不行,只对一些特性类型的材料比较友好,而且偏硬,和塑料的膨胀系数差异太大,哪怕刚开始很牢固,时间长了也容易开。

所以粘塑料要用溶剂胶,它的作用是溶解粘接面的表面,是两边的材料融为一体,过去典型的用香蕉水,现在买不到这东西,但有替代品,淘宝卖的ABS模型胶就可以,我试过对老收音机外壳效果很好,就是操作需要点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胶水都是填充胶,粘接强度依赖胶水本身和粘接面形成的浸润层,如果胶水和材料的浸润度不够,胶水和材 ...

处理这个裂开,确实不怎么好处理,接触面小,薄

准备用细小钢丝或铜丝(小钢丝不好找),将裂开处缝起来,就像缝衣服一样。但多少会影响外观,再用408胶水补

现手上有多咱胶水,1;201(类似502)、2;408、3、哥俩好

还没最终决定用什么方式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处理这个裂开,确实不怎么好处理,接触面小,薄

准备用细小钢丝或铜丝(小钢丝不好找),将裂开处缝起 ...

我用的这一款叫做3501模型胶,气味和香蕉水相似,如果裂缝比较紧密,直接把胶水溜缝就可以了,12小时后达到粘接强度,然后表面抛光即可,如果裂缝时间太长,因为性变而变得比较大,这种胶水就很难处理了(因为要粘接面贴紧),此时比较好的办法是先用有机溶剂溶解一些废旧塑料进行填缝,然后再溜入胶水,用胶水做溶剂也行,但是操作需要技巧,因为这种胶水凝固比价迅速,可能要先将填充物处理成粉末,然后和胶水混合成泥状迅速填入。粘接强度是可以保证的,我用它粘接小件后强度和断裂前无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好的有这个胶水  只是一直没关注过这个胶水,也没用过。唉,昨天还去网上买了哥俩好.......... ...

果汁机座弄倒了掉地上壳子摔裂了,粘回去挺好啊,应该是ABS塑料或者PP料吧
他没有502那么快干,压一会,初步凝固了就粘上了,彻底固化要24H
粘鞋的话,我的皮鞋底彻底脱落了,粘回去居然很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这一款叫做3501模型胶,气味和香蕉水相似,如果裂缝比较紧密,直接把胶水溜缝就可以了,12小时后达 ...

说的在理,为了修这个么裂开,挺是麻烦

主要还是对各种材质、胶水特性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汁机座弄倒了掉地上壳子摔裂了,粘回去挺好啊,应该是ABS塑料或者PP料吧
他没有502那么快干,压一会, ...

是的,还在测试中,看看明天结果如何.............问了一下TB卖家,说480不适合粘ABS\PP料

回复说406

一支乐泰406,大几十,哈哈,能买个收音机了................480还是厂里刚好有而已

网友:
这么个小问题有那么麻烦吗?先用502或其他胶水粘住不移位,再在内侧用无纺布(湿纸巾烘干也行)内衬滴上502或其他胶水做加固层,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