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头灯,换了新电池,还是不亮,没换电池前充电时滋滋响,然后充电指示灯就...

楼主(2023-10-25):
拆了一个头灯,换了新电池,还是不亮,没换电池前充电时滋滋响,然后充电指示灯就不亮了,拆了换上新电池,还是不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上面好像没啥配件啊

网友:
这种开关易坏,阻容降压不行,我换一个开关,用手机充电板。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87306&extra=

网友:
检查一下降压电容

网友:
阻容降压大概率灯珠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