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83输出变压器参数有吗,有什么替代品吗

楼主(2023-10-25):
我想要做一个集电极调制电路,但是lm386输出阻抗太低了,想用输出变压器变高,才能送入集电极,但是按书上说的这个ST-83根本不常用,我就用普通收音机套件的输出变压器代替可以吗

网友A:
“集电极调幅”需要较大的音频功率,既需要音频输出电压幅度合适,也需要音频变压器副绕组阻抗合适,因此输出变压器最好自己做,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是降压变压器,扩音机的输出变压器是升压变压器,都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调幅”需要较大的音频功率,既需要音频输出电压幅度合适,也需要音频变压器副绕组阻抗合适,因此输 ...

嗯嗯,书上也是把ST-83输出变压器倒过来用,我在想能不能把收音机套件的输出变压器也倒过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