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打脸的维修

楼主(2023-10-25):
                                                一次“打脸”维修

      记得1983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在单位值班。眼看下班的时间快到了,单位领导邀我去她家修理灯具。我简单的问了一下具体情况,知道是房间里一个日光灯不亮了,心想可能是灯管坏了。便随身带一支电笔,来到了她的住处。近处看时,那是一支30W日光灯具,灯管一端明显发黑,便让东家找来一张凳子,登高取下灯管。仔细看时,发现一端灯丝已经断了。然后就让东家去街上买回一支新灯管回来。

      我们单位领导一家是干部家庭,丈夫是县财政局局长。眼看晚饭点到了,我便想告辞回家,并嘱咐:“等新灯管买回按上即可”,只是被她拦下说啥不让走。盛情难却,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就坐下来看电视。

      时间不长,新灯管买回来了,我便起身安装。奇怪的是,灯管竟然没有亮。接下来又仔细查看了一下线路,并未发现异常……。这时饭菜已经做好了,领导催吃饭。嗨!先吃饭吧……。吃过饭加上又喝了点酒,头昏昏的,领导不让再修了,说是等明天下班再来。

       第二天下午,为了重视这次维修,便带了一块万用表,又去了她家。这次我从开关检查起,镇流器、启辉器、接线,仔细又检查了一遍,结果灯管依然不亮……。饭菜又做好了,还专门请来了一位陪客,催吃饭。小小的一个日光灯,连灯座算上也就5个零件,竟然被难住了。心想:这次是“干草捆老头,要丢大人了”。怎么好意思吃饭?最后只有一招了,便让东家把灯管拿去别人家换上一试,结果通过试验,是灯管的毛病。再次换回灯管后,灯亮了。疑虑的是:新灯管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

      事后,哪位“陪客”看见我掩面一笑:“修一个电棒,拐了两顿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卖新灯管点亮是商家必走的程序。

现在都有这个程序。
1983年可能没有吧。

网友B:
疑虑的是:新灯管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 ------- 买新灯管 时 一定没有现场试,否则不可能会有问题!有的卖家就是以现场没条件试机为由故意把明知坏的卖给你,等你找回来时又以出门概不负责 故意推脱!这都是奸商的所作所为!!!

网友A:
我们这里,卖新灯管点亮是商家必走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就是在只有万用表和电笔的情况下),电感镇流器坏了导致灯管烧了,如何判断是镇流器坏了 ...

万用表和试电笔都不用,这个故障很好判断,在回路里串一个25~40W白炽灯,灯丝红或暗红镇流器没短路,很亮就有短路的部位时间一长,还会发热。

网友E:
楼主无意蹭饭两顿。。。。

网友:
主要是女领导开心就好

网友F:
当年我下班后去领导家里修12寸黑白电视机。那个时候电视机高压包上的硅堆是可以拆卸下来的,看到毛病就是硅堆打火,嘶嘶的冒蓝火。就拿出了随身携带的钢锯片和细砂纸,仔细的打磨了高压包底座和硅堆。又涂抹了一点高压硅脂重新装上后, 就一切OK了,这时候他老婆饭菜也做好了,就吃了饭回来。没过几天领导又跟我说,他家有个邻居的电视机也坏了,跟他这个是一样的毛病,让我下班再去一趟。也是老手段,老手法处理好,只不过是多换了一个高压包的皮碗。这次是领导跟我一起蹭他邻居家的饭,因为如果领导不坐下一起陪我吃饭的话,我也不吃饭了,陌生人家里吃饭我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疑虑的是:新灯管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 ------- 买新灯管 时 一定没有现场试,否则不可能会有问题!有的卖家 ...

1983年的那个时期刚改革开放,人没有那么坏的,,更谈不上什么奸商

网友G:
女领导会不会对你有别的意思?

网友H:
库存新灯管,灯脚氧化吧

网友I:
我要是处理这种情况,一定不会麻烦领导去买灯管,会现场把灯丝断掉的引脚侧短接再装上,先搞亮再说!

网友J:
这种事情,应该就是那个墨菲定律,明明很简单的事情,给意外弄复杂了。前几天,到老岳母家,看那些WIFI、电源、机顶盒连线很乱,就给规整了一下,连线是整齐好看了,一通电,电视没了,机顶盒不工作了,反复插拔连线,就是弄不好。也没辙,就想回来网上查一下看是怎么回事,是连线错了?晚上,电话来了:全部断电重新开机,正常了。

网友K:
已经很不错了无论如何也可以混两顿,我当年帮人家几乎什么也没有,最多就是谢一声了事。。。

网友L:
“修一个电棒,拐了两顿饭。”

确实啊,我们看官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C:
确实修一个日光灯吃两顿饭,是有点过了,一头发黑灯丝断了,用线连起来能亮,灯管坏换管完活,几分钟的活一顿饭都不用吃。

网友:
有趣的尴尬经历,日光灯电路简单,即然能发现旧灯管灯丝断了,吃第一顿饭前应该想到灯不亮那么新灯管可能有问题。有些事阴差阳错说不清楚,该着楼主能蹭到两顿饭(不计其余)。

网友M:
主要是女领导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主要是女领导有意思

主要是女领导.........

网友D:
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就是在只有万用表和电笔的情况下),电感镇流器坏了导致灯管烧了,如何判断是镇流器坏了?上世纪这样的问题我就多次碰到,灯管灯丝已断,担心镇流器也坏了,但没什么好办法判断,只能买了新灯管换上,灯管一闪又烧了,只能再换镇流器,再买一支新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和试电笔都不用,这个故障很好判断,在回路里串一个25~40W白炽灯,灯丝红或暗红镇流器没短路,很亮 ...

这灯我们这里叫卡灯,老电工的常用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和试电笔都不用,这个故障很好判断,在回路里串一个25~40W白炽灯,灯丝红或暗红镇流器没短路,很亮 ...

这个方法确实好,不过现在基本不用电感镇流器了,当时都是给别人换,手上啥也没有,担心镇流器坏了也只能冒险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年我下班后去领导家里修12寸黑白电视机。那个时候电视机高压包上的硅堆是可以拆卸下来的,看到毛病就是硅 ...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库存新灯管,灯脚氧化吧

      灯管仔细看过,没有表面损伤,灯脚没有明显氧化现象,灯丝也没断。因为是新买的,压根没有怀疑它会出问题。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要是处理这种情况,一定不会麻烦领导去买灯管,会现场把灯丝断掉的引脚侧短接再装上,先搞亮再说!

感谢回复!
     修旧利废,应该是一件好事。只是财政局长家不缺银子 ,怕给革命干部丢面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无意蹭饭两顿。。。。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卖新灯管点亮是商家必走的程序。

感谢回复!
      我们这里是小县城,灯具商不是怎么负责任。换管时没有纠缠,已经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事情,应该就是那个墨菲定律,明明很简单的事情,给意外弄复杂了。前几天,到老岳母家,看 ...

谢谢回复!
      明明是很简单的事,结果由于自己主观的认为,新东西坏的概率很低,就没有在它身上下功夫。在平时我还真的遇到一些奇怪的事,记得前天我要用到绝缘胶布,明明胶布就放在眼前,可是就是看不见。一气之下不用了,干脆休息......。第二天回到工作室,第一眼就看到胶布在原地......。邪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已经很不错了无论如何也可以混两顿,我当年帮人家几乎什么也没有,最多就是谢一声了事。。。

回复版主:
      小兵子去领导家,不占点光怕有损革命干部的形象 。也许那时的领导对群众特别照顾,记得一次我患病请假在家休息,她专门带礼物看望......。

楼主:
引用 网友L:
“修一个电棒,拐了两顿饭。”

确实啊,我们看官都不好意思了...

谢谢回复!
      像这等小事,若不是尴尬......。恐怕早就忘记了。

网友:
也不能说是打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修一个日光灯吃两顿饭,是有点过了,一头发黑灯丝断了,用线连起来能亮,灯管坏换管完活,几分钟的活一 ...

谢谢回复!
      兴许是我平时工作成绩突出 ,领导借机请客,只是学艺不精,丢了身份。还好,饱了口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女领导会不会对你有别的意思?

谢谢回复!
      事过不久,领导被“一刀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