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母家的电脑修复记】

楼主(2023-10-25):
  当年,对电脑知识还是懵懵懂懂。
  某星期天一早岳母来电,电脑坏了说。由于已过保修期,我没退路了,有点方。
  故障现象:反复重启,进不了系统。清洁电脑先,拔插一遍硬件,故障依旧。其短促的报警声又与主板使用手册上的对不上号。据说前几天曾闻到过从电脑中发出的焦味。于是将头探入机箱嗅寻,未果。倒是从机箱后部开关电源盒排风扇排出的热风中闻到一点味道。根据经验,马上分辨出是电解电容漏液的气味。关机、断电、拆下电源盒。打开一看,边上有两个像日光灯起辉器大小的滤波电容,其中一个已过热鼓起。手摸其外壳,烫的惊人。由于电容外壳上标明的最高使用温度为105度,因此该电容肯定有问题。又因为两个电容为串联连接,一个坏了,另一个也就没什么作用。所以电脑启动一进入硬件检测,则电压马上下跌,导致电脑不断重启。
  天太热,不想出门购元件,从附近家电修理部搞来一个电容换上。开机,电脑正常启动,但自动进入BIOS提示CPU已重装,设置后退出,自动进入系统。又显示说杀毒软件过期了。原来是电脑系统的日期和时间都复位了。再设置、重新启动电脑,一切正常。
  以为大功告成,断电、盖机箱。哪想一开机,时间又复位了。难道是主板上的锂电池失效了?拆下一量,应在范围内啊!擦一下电池座,重新装上电池。开机,再次设定日期和时间。断电后再开,完全恢复正常。原来是电池接触不良。好事多磨,呵呵。
  完美解决问题,没在岳母大人面前出洋相

网友A:
对于电源,有替换的尽量换,万一出幺蛾子,能带走机箱里大部分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电源,有替换的尽量换,万一出幺蛾子,能带走机箱里大部分硬件

当年的电脑还是请人陪着去电脑城组装的。电源大概只有电脑城有配,不像现在网上随便买,不想麻烦别人吧。

网友:
很好的检修思维

网友B:
这电源大概率是电脑城的组装机吧?用的杂牌电源,现在个人懂点的装电脑,基本上都是选择大牌子的电源,电源出问题的概率很小,特别是爆电容这类问题

楼主:
长城电源,算不算品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大概率是电脑城的组装机吧?用的杂牌电源,现在个人懂点的装电脑,基本上都是选择大牌子的电源,电源 ...

长城电源,算不算品牌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长城电源,算不算品牌电源?

两种情况 ,一是运气太好,中了千万大奖的机率被你岳母撞上了。另一是长城电源不是正品。本人鼓捣的电源不少,也从未见到过电容爆浆的,尤其品牌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城电源,算不算品牌电源?

电脑城的长城电源,很多不是正品的

网友D:
取老婆太近也有烦恼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取老婆太近也有烦恼的时候

这要看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住得近,自己家就不用开伙了,吃好饭回家睡觉(岳父离休干部,不要子女付饭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要看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住得近,自己家就不用开伙了,吃好饭回家睡觉(岳父离休干部,不要子女付 ...

对对对,吃饱喝好,开溜大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要看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住得近,自己家就不用开伙了,吃好饭回家睡觉(岳父离休干部,不要子女付 ...

这种情况被称为“吃人民公社”,我同事两口子经常去丈人家混饭,就带几颗葱,美其名曰“没空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情况 ,一是运气太好,中了千万大奖的机率被你岳母撞上了。另一是长城电源不是正品。本人鼓捣的电 ...

    戴尔电源也修过多台,有的电容虽表面正常,但实际容量已极小。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戴尔电源也修过多台,有的电容虽表面正常,但实际容量已极小。换了就好。

谢谢你的回答,学到点知识了。

网友(2023-11-28):
思路清晰,手到病除

网友E(2024-04-02):
甩给岳母3000大洋,别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甩给岳母3000大洋,别烦我!

  当年我儿子的电脑也是岳母给的钱,7000元去电脑城组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