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w7到W10遇到困难的请教

楼主(2023-10-25):
原来W7旗舰版,自己胡乱在网上下载一个版本镜像安装文件,简单上网常用应用程序安装使用还行,局域网应用不少问题,想W7升级w10解决原来系统的缺陷,使用官网w10助手安装w7升w10,出现 0xC1900101-0x40017 在BOOT操作过程中的 SECOND BOOT 阶段,安装失败,用网上的方法去掉了一些卡等等还不行,请教各位老师怎么处理。重新安装W7或W10选用那个版本好。

补充内容 (2023-10-25 20:43):
感谢各位老师指点,我这个w7,是阉割版好多功能不全,使用w7装那个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坚决拥护温7,不然就用麒麟,揾食十一我是不可能装,这辈子个人电脑都只装7,我的电脑我做主,我说了不算要 ...

Win7是挺好的,可有些软件已不支持Win7以下,想用就不得不升级

网友:
只要是正版的W7,都可以免费升级正版的W10,只是前几天好像是停止了。你可以再试一下。

用USB创造一个W10启动盘,可以去微软的官网上下载ISO文件。然后,再W7下,启动安装盘上的安装程序,选择升级电脑,就得到了一个正版激活的W10,以后可以随时重装系统,都是正版激活的

网友:
电脑配置低了就选Min7;
电脑配置可以的话,安装Win10没有问题。

网友A:
坚决拥护温7,不然就用麒麟,揾食十一我是不可能装,这辈子个人电脑都只装7,我的电脑我做主,我说了不算要他干嘛,找气受吗

网友:
通道已关。

网友:
Win10的Bug非常多。绝大部分人用Win10的原因是因为驱动,M2硬盘驱动,新显卡驱动。如果有驱动,没有几个人乐意用Win10。

有些老游戏在Win10下不能正常运行,每打开一个文件Defender都检查,除了卡顿还是卡顿,再者Windows 更新关掉非常难。

如果不算驱动,Win10比Win7的优点,至今没发现…

网友:
配置可以还是win10,确实比7好,老电脑就继续win7吧,win11的UI有点接近水果机,不习惯。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指点,我这个w7,是阉割版好多功能不全,使用w7装那个好谢谢

网友:
去哔哩哔哩看看,有的视频介绍的win10镜像还是不错的,提供网盘链接。
官方的我安装过,老机器一直安装不顺利,楼主可参考参考。

网友:
用纯净版的W7安装吧  感觉还是用着WIN7顺手 顺意

网友:
微软近日发布了一则消息,宣布关闭从 Windows 7 和 8 免费升级到 Windows 11 和 10 的通道。这意味着,用户无法再使用 Windows 7/8 的产品密钥在安装过程中激活 Windows 10/11 系统。
回顾一下,微软在 2015 年推出了 Windows 10 系统,并承诺在一年内为用户提供免费升级到 Windows 10 的通道,这一优惠在 2016 年 7 月 29 日结束。实际上即使在优惠结束后,用户仍然可以免费升级到 Windows 10,只是微软并没有公开。即使在 Windows 11 发布后,免费升级的通道仍然开放,让任何拥有兼容硬件的用户都可以获得升级。现在根据微软的公告,这一通道已经被移除。在IT之家撰写本文时,仍然可以使用 Windows 7 产品密钥激活 Windows 11 版本 22H2,但是在最新的 Canary 频道的预览版中,这一方法已经失效,目前还不清楚这一升级通道何时会从稳定版本的操作系统中移除。外媒 DeskModder 还指出,使用 KMS 激活批量密钥的方法也不再有效,Windows 只能通过 Microsoft Activation Scripts (MAS) 进行激活。此外据蓝点网报道,据 Reddit 讨论,现在所有利用 HWID 激活的工具全部失效,包括但不限于 HWIDGEN、MAS 之类的,失效原因是微软服务器开始阻止这类请求。当然,如果一个密钥已经被用于激活 Windows 10 或 11,将保持激活状态。此外,从 Windows 10 升级到 Windows 11 的免费通道也仍然开放。

补充内容 (2023-10-28 10:41):
-----抄袭自某网站。

网友:
要么下纯净版win7,全新安装后,用360补漏洞,补完漏洞干掉360,装火绒
要么系统之家下win11,支持win10的机器配置,我建议直接用win11。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坚决拥护温7,不然就用麒麟,揾食十一我是不可能装,这辈子个人电脑都只装7,我的电脑我做主,我说了不算要 ...

希望硬件别坏,新硬件没7的驱动,除非淘二手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