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9700收音机中短波故障求助

楼主(2023-10-25):
故障现象为中短波能收台,但是没有声音,把频率调偏一点点能出来一点声音,收到台时调谐指示灯亮起,请论坛里大师们指点一下,应该检查电路图上的哪些位置,谢谢

网友A:
这应该是中周频率略微偏移的典型特征!略微调整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中周频率略微偏移的典型特征!略微调整一下即可!

感谢指点,请问下是调图片上红色这个吗?我调这个没有用

网友:
应该调电路图中的 T1 (AM IF) , 接在 IC1 的4脚,应该不是图片上红色这个。要用非金属的无感螺丝刀去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请问下是调图片上红色这个吗?我调这个没有用

不是那个黄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那个黄的吗?

两个调了都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调了都故障依旧

4脚----7脚是AM回路,理论上此回路畅通调谐指示灯才会亮起,是不是可以给7脚加一个中频信号(从正常机子上取)试一下后面的电路!

网友:
搞个示波器,先检查两个中频。拿一台图纸原理清晰的收音机辅助,可逐级辅助检查455KHz混频之后的环节。10.7M第一中频之前的,只能靠高频信号发生器,给已知测试信号辅助检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