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电求助,3相4线入户,如果只当两相220V使用的一些疑惑

楼主(2023-10-25):
1、只当两相电220v用,每消耗的1度电是不是比380v设备消耗的1度电亏?
2、4个工厂共用一个变压器,但是每个月各家分表总数跟供电局的表相差很大,一般用什么办法减小这之间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瓦时是一样的,但是三相工业用电的每一度的钱要比居民用电220V单相每度电要贵,我们这边三相工业电每度1. ...

谢谢,大概理解了,两相消耗1度电,3相电表也是走一度,对吧。

网友A:
千瓦时是一样的,但是三相工业用电的每一度的钱要比居民用电220V单相每度电要贵,我们这边三相工业电每度1.2元,居民每度电0.6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概理解了,两相消耗1度电,3相电表也是走一度,对吧。

你说的两相是要表达怎么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两相是要表达怎么个意思。

只用两相220v

网友C:
消除计量误差,变压器的出端计量,应该差异不大吧?你到各用户那里计量,差异应该大一些,包括线损啥的,还不排除人为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除计量误差,变压器的出端计量,应该差异不大吧?你到各用户那里计量,差异应该大一些,包括线损啥的,还 ...

配电房在我这,有什么方法杜绝人为原因,或怎么检测出人为原因

网友D:
世界主流国家的市电普遍是两相和三相,常见相电压有 100V、110V、120V、220V 和 240V

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三相,相电压 220V,常见居民供电拓扑为 TNC 和 TNS 制,在该制度下,单相电压为 220V,两相电压为 380V,这个制度也叫做大陆电压,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欧洲各大国也使用这个制度,类似中国和欧洲各大国温度使用摄氏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因为被英国佬殖民的原因使用海洋电压,为两相,相电压 110V,两相电压为 220V,这个制度除了英国,只有英国殖民地使用,类似的就是香港和英美等殖民地使用华氏度,所以老欧洲国家一看你的电压和温度就知道你是英殖民地,很漏液那种。

楼主使用汉字但两相电压 220v,最好指出使用地区以免误导坛友,毕竟大多数坛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坛友,他们的回答不适用于英殖民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配电房在我这,有什么方法杜绝人为原因,或怎么检测出人为原因

后端不好玩鬼,误差不大就把差额按照用电度数分解摊下去就是了,误差总归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世界主流国家的市电普遍是两相和三相,常见相电压有 100V、110V、120V、220V 和 240V

中华人民共和国 ...

受教了,半桶水见笑了,在国内正确描述是不是单相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端不好玩鬼,误差不大就把差额按照用电度数分解摊下去就是了,误差总归是有的!

主要是相差太大了,3万度相差7000多度,大家有意见了。

网友C:
那就是问题了,计量电表更新下吧,老式那玩意儿就不可靠。

网友:
一零一火 220V 应该叫单相电

三相 有三相三线 三相四线 三相五线传输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问题了,计量电表更新下吧,老式那玩意儿就不可靠。

4家用电量情况为 3w,3k,2k,1w,大家都用100A的电表对不同用电量的人误差大概会有多少?谢谢了

网友E:
是不是线路有故障,不会差这么多的,除非有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线路有故障,不会差这么多的,除非有免费的

免费的应该没有,主线从变压器直接接到配电房,变后四家都进表,最大的糟点是自己买电表,懂点的相对会有优势,相差7k多度,太多了。。。。

网友:
各家再装一套计量 由供电方封闭管理

网友:
还记得小时候看香港电视台,有一段时间经常有“电压将从200V升至220V”的广告,广告还说市民不必更换家里的电器。现在还不太明白当时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4家用电量情况为 3w,3k,2k,1w,大家都用100A的电表对不同用电量的人误差大概会有多少?谢谢了

变压器有铜损,供电局是计量高压侧的,你们自己是计量低压侧的,肯定有差别;电表选择不当,不管用电多少都用100A的,计量也会有误差,应该按实际用电选择合适的电表,最好是4个表都是同一个厂家的,和总表肯定会有误差,按用电比例进行分摊。
如果配用互感器,互感器是有精度等级的,不要用太差的互感器。

网友F:
请教washu老师;您在8楼说的, 相电压 110V,两相电压为 220V 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想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世界主流国家的市电普遍是两相和三相,常见相电压有 100V、110V、120V、220V 和 240V

中华人民共和国 ...

早期香港用电是200V的!!!你要了解大亚湾发电厂供电香港才改220V!!

网友:
自己买电能表要买好的,最好安装智能电表,一般我们工厂建议安科瑞,匹配同级别高精度的互感器,然后加损耗,目前我们按10%收取,因为是工业用电,价格比较高,各方面的费用多的是,企业很是头疼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大概理解了,两相消耗1度电,3相电表也是走一度,对吧。

你的问法有点不准确啊,用一度电就是一度电,电度是功率计量单位,你的本意应当是觉得三相电一度应当等于单相(你说的两相)电三度?这是不对的,你烧开一壶水,无论用220V电还是380V电,用一度电都是一度电,不会说三相电只用了半度,前面层主说的也会让人理解有偏差,家用电0.6元,工业电1.2元, 这个价差是因为家用电国家补贴的多,工业电没啥补贴,加上有变压器容量损失要摊进去,而不是三相与单相的差别。我们公司每个月由于有底钱的存在,一度电高的时候要1元钱,低的时候才7毛多,工业电半夜谷价才2毛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教washu老师;您在8楼说的, 相电压 110V,两相电压为 220V 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想谢谢回复!

大陆国家市电是三相,各相之间差 120 度,所以 220V 相电压情况下,两相之间是 380V

海洋国家市电是两相,各相之间差 180 度,所以 110V 相电压(部分地区 100V)情况下,两相之间就是 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陆国家市电是三相,各相之间差 120 度,所以 220V 相电压情况下,两相之间是 380V

海洋国家市电是两 ...

哥哥  线电压380,相电压是220, 是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概理解了,两相消耗1度电,3相电表也是走一度,对吧。

完全 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两相是要表达怎么个意思。

对的,每度电是一样的,功率一样的情况下,380V的电流要比220V的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的问法有点不准确啊,用一度电就是一度电,电度是功率计量单位,你的本意应当是觉得三相电一度应当等 ...

我觉得我的表述非常正确,我是自己宅基地用电,而且有自己的机加工实验室,里面有各种三相电的机床,包括数控的,就是自己做做玩玩,家里还安装了三相的电梯,家里两个电表,单相一个,三相一个分别算钱,三相从来没有优惠或者分时计价,至于你说的企业,跟老百姓家里用电根本就两件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我的表述非常正确,我是自己宅基地用电,而且有自己的机加工实验室,里面有各种三相电的机床,包括 ...

我没说你的表述啊?我们说的不是一个问题吧?

网友:
工业电还有功率因数要求,民用是不计费的工业听说不但计费超了还罚款

网友H:
给你三相电,非得只用两组单相220v?楼主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三相四线入户,只用其中的两相,另一相闲置不用,会导致零线电位偏移0V,于安全不利。
如果是相与相之间的电压(两线),不是220V,而是380V

网友H:
不知楼主是几等电工^_^

网友:
我见有的“电工”是把单相说成两相的,更不用说外行的人们了。也有人在地上单手碰到火线被电到了,只要有两或三火线的地方就说“被380V电到了可比220厉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你三相电,非得只用两组单相220v?楼主是什么意思呢?

配了三相电,但是大部分还是220v的电器,很好奇这样用电会不会比别人吃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楼主是几等电工^_^

见笑了,非专业的,三脚猫

网友H:
引用 楼主:
配了三相电,但是大部分还是220v的电器,很好奇这样用电会不会比别人吃亏

规划一下用电器,将电器分成三组来使用三个单相电模式,尽量使三相负荷平衡。

网友:
相线,即火线,220v是相电压,即火线+零线
2相电是380v,老式电焊机用的就是,比接220v焊接电流大,也叫单相380
3相380是线电压,(简单理解火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与相电压之间是√3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规划一下用电器,将电器分成三组来使用三个单相电模式,尽量使三相负荷平衡。

谢谢了,这个疑虑算清楚了,后面着力电量计量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会吃亏,但三相不平衡总归不是好事。您可以做分区供电,大体做到三相平衡就行了。
比如如果是住宅,您 ...

谢谢,不同相的电有什么物理测量手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