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高阻喇叭

楼主(2023-10-25):
一个套件里的小输入变压器次级断线了。懒得再接上,拆了次级线,只留下初级。找来一块58mm喇叭,样了样大小刚合适。拆掉原喇叭的线圈、内铁柱,塞进变压器、接好线,用纸盆和变压器粘好,固定,废物瞬间变高阻喇叭!
测了一下,直流电阻约150Ω。
连到音乐播放器上,声音听起来还可以,跟一般的纸喇叭差不多。

网友:
思路很不错,就是不知道能响多久。

网友:
这样的点子都能想出来,厉害,厉害。。。

网友:
电磁转换,没有什么奇怪,能响是肯定的.....

但一团线圈太重,无形中加大了振膜的重量,高频缺失会很大,功耗(高频段)变现在发热上....

去除了T型铁,磁缝隙太大了,磁阻很大,磁通密度大大降低,开大音量就过载...

.........结果,设计的思路,最终又回到常见的方法上...

楼主:
还好,像这种小变压器,和原来里面的线圈差不多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像这种小变压器,和原来里面的线圈差不多重。

重多了,原来线圈薄薄的一层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见过没,那种放在车里的太阳能摆动的小花10元一个吧,里面有个空心的线圈,很细的线,圈数很多,可以用来做高阻喇叭

网友:
磁路结构变了,这是轴向磁通,已经不是原动圈振动原理了,但肯定能振动发声,换向时有可能带来轴向不稳定而导致横向晃动,并非纯直线运动,,,(粗略分析,不一定对哈)
不过探索实践非常值得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见过没,那种放在车里的太阳能摆动的小花10元一个吧,里面有个空心的线圈,很细的线,圈数很多, ...

见过。
这么让我想起来万用表表头,是不是也这样啊。

网友:
   高人   高人  高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过。
这么让我想起来万用表表头,是不是也这样啊。

你说要是把普通的直流电机,电机轴横着焊一根棍,然后再竖着一根棍驱动纸盆咋样

网友B:
这样肯定能响,但是频率响应、功率、效率就不一定实用了。高阻喇叭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动磁,也就是把强磁戒指安装到原音圈的位置,把电磁铁安装到原永久磁铁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肯定能响,但是频率响应、功率、效率就不一定实用了。高阻喇叭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动磁,也就是把强磁戒指 ...

我手头正好有一块比较大的线圈,以及一块小的强磁铁,有空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正好有一块比较大的线圈,以及一块小的强磁铁,有空来试试

制作动磁式喇叭,强磁铁的形状也不是随意的,需要这种形状:

而且,磁铁环中心孔径应该与动圈音圈一致,这样才可以再次利用动圈喇叭里的软铁芯。动磁喇叭的电磁铁,需要用车床加工一个与动圈喇叭磁铁尺寸相当的绕线轴,把漆包线绕在线轴上之后再把喇叭盆架、线圈和软铁芯组合起来,调整好中心位置之后再点胶固定。制作这样的喇叭,需要有测电感的仪表,需要车床,需要熟铁棒,少量制作造价绝对不会低,而且铁芯找中心定位和点胶固定这个环节有一点难度。动磁喇叭的磁铁环需要足够轻才可以保证频率响应和音质,但磁性要足够强,与铁芯的空隙要足够小,这是制作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