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鱼捡漏系列之77短波收信机

楼主(2023-10-25):
这个月初我在小黄鱼花了小三千元入手了一台77-A短波一级收信机,本以为会有故障的结果发现竟然无拆无修,所以我也就没舍得拆它。但不拆又很好奇,所以就在这时,小黄鱼又给我推了一个配件机,关键是才一千出头的价格,虽然很破但我觉得以我的水平修好是没问题的。得得得,黄鱼宝藏千千万,唯有垃圾得我心;耐心细致打理好,便觉自己捡大漏。我先入手再说。
粗看图片只是电源组件的散热器没了,后盖板没了,外壳和面板惨不忍睹,不过无所谓,和卖家确认好内部图片和机械部分都能转就可以付款了。
先来看最开始的样子。

网友(2023-12-18):
引用 楼主:
77A我也有,确实对天线要求高,如果是谐振天线带宽窄一点,混频噪声就能降低,效果会非常好

能把这个机器修好,楼主功夫也是了得啊,一般的爱好者没有这个的魄力和修理水平

网友A:
真是人傻钱多,

网友B(2023-10-26):
我这台无拆无修,正常使用1000元

楼主:
到手之后先是抽出机芯,增益全部开最大,接上600Ω放音箱,拆开电源组件找到供电的12V焊出一根红色导线,再从外壳接地端拧上一根黑色导线,找来直流稳压源把电压调到12V,0.5A恒流,接通电源后放音箱有了细微声响,同时稳压源显示0.212A的电流,说明机器是可以通电检修的。既然放音箱有细微声响就说明不正常,所以就要一点点查了。先是把机芯翻过来,拆开中放组件的屏蔽罩,用低频信号源串电容加到隔离管的栅极上,放音箱声音清晰响亮,通过示波器看信号也不失真,说明低放没问题。紧接着就要从检波二极管那里注入600K调幅波了,也是没问题,那就加到中放输入看一下,声音很小。看了一眼中周没有动过,又测了中周线圈都通,这种情况说明要么中放没工作要么就是增益低,但中放组件是有电压过来的,莫不是中放增益控制电路有问题?于是从源头处的中放增益调节电位器检查,然后就发现增益控制电压输入端的电阻对地短路了,扶正重新焊接分散引脚受力后沙沙声终于来了!迫不及待接天线收台,竟然真收到了。于是开始仔细把玩,发现高放增益调节不好用,没办法调小,再一看高放增益控制电位器竟然少了对地电阻,找来一个电阻焊上就修复了。
随后又发现AGC功能不正常,明明信号很强增益却压不下去,这就需要借助表头检查了,电路检查打到调谐发现表针随信号强度摆动,说明调谐指示电路没问题,可以放心大胆检查自动增益控制电路了,我先用万用板二极管档的电压模拟AGC信号去控制时间常数选择开关的公共端,此时电台声音消失。说明要查交流放大电路,接示波器看输入信号和3B3的输出信号,发现输入信号反而大,于是又依次检查3BG9,10发现级间耦合的电容3C41损坏了,更换后故障消失。

楼主:
然后就是润滑了,各个齿轮,导轨,转鼓开关都需要润滑,我润滑了两遍,第一遍是用新润滑油冲出油污灰尘,第二遍才是真正润滑,一顿润滑后机器终于轻盈快捷了,又重新紧固了各旋钮及转换开关的螺丝,机内其他螺丝倒是没松动,于是处理电源电路。这机器结构紧凑,之前拆了中放组件,顺路检修一下电源吧,果不其然电源开关坏了,直接更换。确认没问题后再重新装好中放组件。要不然完工后发现电源开关坏了需要更换又要拆一遍旋钮,面板,中放组件,非常折磨人。

网友:
等楼主照片,看楼主妙手回春的医术

网友:
期待高手神作。

网友C:
楼主技术高手,我在小黄鱼上入的一台70-4收信机,不开AGC时声音较小,最大音量时用600阻抗变换的音箱,离半米远时刚刚能听清楚声音,开AGC时声音只有一丁点,离半米远几乎不可闻。不知怎么检测。还有来刚来时只有3和15频段不工作,后来1、2和只有5频段工作,没有机器装配图,不敢随便拆,不知该如何修。可否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楼主:
然后就是润滑了,各个齿轮,导轨,转鼓开关都需要润滑,我润滑了两遍,第一遍是用新润滑油冲出油污灰尘,第 ...

电源组件的散热片和3AD30C私奔了,我只能找代用品,算了一下功耗差不多5W,TIP42C就够了,但我找到的散热片有两个安装三极管的孔,所以经过筛管后拿了两个管子并联使用了。但管子的安装孔是集电极,拧到散热片上一旦与外壳相连那就可能导致机器过压损坏了(将近28V),所以需要加强绝缘,我用了厚塑料板和中性笔芯绝缘的,比原机还要“厚实”,这下算稳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源组件的散热片和3AD30C私奔了,我只能找代用品,算了一下功耗差不多5W,TIP42C就够了,但我找到的散热 ...

最后是些维修中拍的照片供大家欣赏,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视垃圾如珍宝,捡大漏后心怡然;身疲体乏浑不觉,方知自己毒已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高手,我在小黄鱼上入的一台70-4收信机,不开AGC时声音较小,最大音量时用600阻抗变换的音箱,离半 ...

各增益旋钮调最大,模式选择晶校,AGC放到断位置,挨个波段去扫,500K整数倍频点会有差拍叫声,否则说明这个波段有问题。先把各波段功能恢复,如果搞不定可以找当地爱好者代修。估计机器整体灵敏度偏低了。

网友D:
羡慕你们有那么多的经费,啥都能试试玩玩

网友:
祝贺楼主喜得宝贝!

网友:
楼主厉害,我也是上小学时偶尔见到老父亲单位图书室一本《无线电》入迷,恍惚间,几十年过来了,退休在家,总也割舍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羡慕你们有那么多的经费,啥都能试试玩玩

捡垃圾也要腰包鼓才行,看来你我都不行

网友:
都玩到元老级别了,楼主理论知识动手能力非一般人能比,确实可喜可贺!

网友:
喜欢就好,化钱买开心啊。

网友:
楼主厉害,还能玩转这样的老物件;我怀疑这些铝壳电解电容是否需要更换……

网友:
年轻真好,我等老头已经搬不动这些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台无拆无修,正常使用1000元

你这还不算便宜,若干年前我在淘宝搞到一台完好的77-A,才800大洋。现在价格都上去了,楼主能一千大洋出头淘到配件机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羡慕你们有那么多的经费,啥都能试试玩玩

倒也不必羡慕,我是毕业之后直接进厂搞研发去了,有学校里学的和爱好作支撑工资也凑合吧,再加上私底下接点活或者给别人上门修修电器所以经费就有了,不清闲不轻松但能接触的东西不少,现在买了频谱,信号源,四通道示波器和网分乱七八糟的,前前后后投了好几万,感觉也挺好,其实关键在于个人知足。
幸亏当时没留校任教去,要不然挣得少不说,事还一大堆,单位还离家远,还没心情玩这些。

网友:
以前赌过一次军用的测线机 他们的销毁方法简明扼要 就是用电钻在标记的销毁孔打眼 那个眼对着紫外线存储器的窗口 只要往下打孔 先钻穿存储器 然后下面有个单片机

网友E:
好东西啊,我咋没看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啊,我咋没看见呢

要闲,没事多溜鱼 ,今年5月收废品的从bd收到一台77A,发上鱼就秒了,第二天自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啊,我咋没看见呢

现在到咸鱼去,一千四、五就有卖的,而且是好的。

网友:
万能的海鲜市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也不必羡慕,我是毕业之后直接进厂搞研发去了,有学校里学的和爱好作支撑工资也凑合吧,再加上私底下接 ...

能搞研发真是羡慕啊,我都是干别的工作,偶尔有点零花钱买点元件仪器玩玩!

楼主:
今天更换了投影灯泡,光学度盘更亮了,所以欣赏一下夜景吧!
试过换白色照明LED还能更亮,但情怀少了些,划不来

网友(2023-12-17):
黄鱼捡漏系列之77短波收信机。这机子有耐心是值的玩的

网友F:
77短波收信机。玩的快乐还缎炼身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人傻钱多,

其实没几个钱的,人得想开点,又能收短波信号玩,又能强身健体,还能享受维修过程,这多好,换成黄金一个豆,换成77一大坨

楼主:
引用 网友F:
77短波收信机。玩的快乐还缎炼身体

刚到手从快递站搬到家,差不多三百米吧,半路歇了一次,到楼下又歇了一次,然后一口气爬到五楼,到家不知疲倦就开始拆解维修,次日胳膊开始感觉无力了,随后好几天维修搬来搬去,等修好后再搬动就感觉很轻松了。于是搁置一旁,半月后再搬发现力量又有些衰退了

网友:
在哪里掏的啊?

网友G:
黄鱼卖家好欢喜 ~

网友H:
当年的好东西啊,广播论坛最巅峰的时候看到别人玩过77A,好象还有电路图,这类接收机对天线要求高,如果没有好的天线,机器就发挥不了它的性能的。

网友:
各位大师多介绍点简便好用的天线

网友I:
楼主这台老旧77接收机,上个月我犹豫了一星期,1000包邮差点到我手里,哈哈,我看着机器这么面熟。祝楼主得宝。

楼主:
引用 网友G:
黄鱼卖家好欢喜 ~

修好后告诉卖家时卖家还不相信,非让我拍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台老旧77接收机,上个月我犹豫了一星期,1000包邮差点到我手里,哈哈,我看着机器这么面熟。祝楼主得 ...

谢谢了,我当时也是犹豫了几天,怕摔烂了,叮嘱卖家好好包装并且送货上门,卖家说得加钱,所以最后连同运费1180到手,但还是没包好,也没送货上门,不是很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年的好东西啊,广播论坛最巅峰的时候看到别人玩过77A,好象还有电路图,这类接收机对天线要求高,如果没 ...

77A我也有,确实对天线要求高,如果是谐振天线带宽窄一点,混频噪声就能降低,效果会非常好

网友J(2024-12-11):
引用 楼主:
今天更换了投影灯泡,光学度盘更亮了,所以欣赏一下夜景吧!
试过换白色照明LED还能更亮,但情怀少了些, ...

求教,卡口合适的灯泡哪里找? 我的也暗。

网友:
黄鱼是咸鱼吗

网友:
高手玩家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求教,卡口合适的灯泡哪里找? 我的也暗。

老灯泡不见得好找,我的77已经用了8年多了,维护时发现灯泡发黑,用螺口的加热能分离灯座,移花接木换上卡口就行。老灯泡那种白胶是松香加碳酸钙做的,加热就软了,后期的是白水泥拆不了。

网友:
祝贺楼主大功告成。佩服楼主技艺高超。军机越来越少了,只有听主才知道军机的珍贵,千元购得残机物有所值,卖配件也值这个价。俗话说货卖与识家,遇上楼主,世上多留一台77收信机,可喜可贺。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灯泡不见得好找,我的77已经用了8年多了,维护时发现灯泡发黑,用螺口的加热能分离灯座,移花接木换上 ...

谢谢。这法子好。原机6V/0.28A我暂时找不到,我想用个LED,又担心有紫外线损坏度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