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号发生器和日立模拟示波器可否扫频?

楼主(2023-10-25):
数字信号发生器和数字示波器可以扫频,模拟示波器可否?

网友:
你是指用信号发生器扫频然后在模拟示波器上面显示结果吗?

网友:
具有扫频功能的信号发生器是可以与模拟示波器联用实现扫频的。

网友A:
只要你的信号源有扫频输出,就OK
现在都是这么玩的

现在数字信号源,有些还带频标的

自己用不必带频标(自己设置,心中明白)
如发帖分享的, 要带频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的信号源有扫频输出,就OK
现在都是这么玩的

普源DG1022U,平时没注意,刚刚看了下后面,有四个BNC插座,应该可以,研究下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源DG1022U,平时没注意,刚刚看了下后面,有四个BNC插座,应该可以,研究下怎么用

先从简单的开始

信号源开扫频输出、450---480k,重复扫,幅度调小
示波器接音量电位器,不用再接同步,一个通道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