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数据线的疑惑,不能快充

楼主(2023-10-26):
我的魅族手机,2020年春买的,后老婆又买个魅族,型号不同,充电器一样,就用我的充电器。后来有时候充电会打架,就把她的充电器拿出来用,出现个问题,有时候充电正常,有时候一晚上也充不满。经过一番试验确定是数据线的问题,老婆的那根线不行。也还能用,就那么用着。后厂里给了几根线,换后还是那,就还是用原装线。昨晚把线仔细看了看,发现正常的原装线里面的针两边都是突出来的,有问题的线一边突出一边平的,这个问题?于是换厂里的另一个线,这个是两边都是突出的,用几天看看怎样。另一根厂里的线看了看两边都是突出的,但是满槽有针,记不清是不是这根线也不行,内部只焊了一边的线?
那么这个有什么规定吗?一边有突出、两边都突出,几根针、满槽针,就是针的问题?或者没全焊只焊了一边的针?

网友:
真快充线,里边有识别电阻的

网友A:
线材方面没区别,4线的都支持快充
但快充要求电流4A,6A,不是所有线材能达到
另外主要的是协议,PD QC 等,互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材方面没区别,4线的都支持快充
但快充要求电流4A,6A,不是所有线材能达到
另外主要的是协议,PD QC  ...

老婆那根是手机自带的,原装线也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婆那根是手机自带的,原装线也出问题?

那就协议不兼容呗,需要特定协议的充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协议不兼容呗,需要特定协议的充电头

都是买手机配套的,怀疑是插头正反面的问题,插对了就正常,反了就不行,继续试试看是不是这样的。应该正反都一样才对。

网友:
线上有个6脚元件负责接口的识别如果符合标准就最大性能充电 如果不是就按照QC18W模式充电

网友:
快不快充都是由手机说了算,他们有协议的。随意对得上就是快充。

网友:
各种充电协议、原装充电头、氮化镓充电头(兼容大部分快充协议),原装数据线、兼容数据线(根据成本两头会设芯片、电阻等原件、),线芯有2芯、4芯-8芯不等(2芯线不支持数据传输);不能快充一个无非充电协议不匹配、二充电头拔插频繁磨损接触不良、三、线芯氧化或断裂(垃圾山寨线更易出现),四、充电头或手机本身问题(很少出现)

网友:
有根 type-c充电线   翻过来是快充

楼主:
上面回复都看贴不仔细,原装充电器不存在协议问题,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行。新线就不行,里面插针不一样。
把老婆这根线一面做标记专门试,先标记面向上(屏幕面)不行,反过来行,再反过来反过去几次都行,看来也不是正反面的问题。老婆的手机以前也出现这个问题,当时手机比较新,三个来月?记不清了,接触不良可能性不大,况且两个手机都是这样。线接触不良?厂里的新线也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23-12-04):
又换了一根线,还是出现有时行有时不行。这就有点疑惑了,我的那根原装线就没问题,后来的线全不行?这也不像线有问题呀?——手机没问题,老婆的手机也如此,充电头没问题。怪了。

楼主(2024-01-19):
后来换了根捡来的粗线行了,考虑是线导电不好。这根线外径6mm,不知道怎么被扔的。

网友:
原装线有问题很经常,我的一根原装线,用了一段时间后就不能快充了,淘宝随意买了根两块钱包邮的,能快充,而且速度很快。这个就是 巧不巧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