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分成两波段制作实验进行中

楼主(2023-10-26):
      将中波分成两个波段,经计算可以大大的改善同步跟踪统调,但高频波段的输入调谐回路电感约为40uH,跟240uH比降低6倍,会不会导致Q值太低,所以首先测量一下,Q值会低多少?
      经实际测量,Q值非但不低,而且高的出乎预料,实验采用的是12×200高Q磁棒,在1600MHz时,Q值超过200,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关注一下,等后面的试验。

网友A:
我认为是匝数少,等效电阻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匝数少,等效电阻小。

     会不会双联调到高端时,电容小到几十pF时,自身的Q值显著下降所致,因为改成两波段后,高频波段的补偿电容需要二百多pF。

网友:
我想个方法,能不能测试下。

网友:
这个探究不错,学习了!楼主的设备做的不错,晒晒欣赏欣赏

网友:
中波天线线圈测试高端就是比低端Q值高一倍多。原因不知道。应该是线圈内阻造成的吧。

网友:
我猜测可能是“高Q”磁棒降低了电感器的铁损,同时小匝数线圈相应地降低了铜损,这样当测量频率一定时,如果电感器的损耗减小远快于电感值减小,则有可能得到相对高的Q值。经常看到坛里有人理解为只要电感值高,电感器的Q值就高,可能忽略了其他作用因素。供参考的资料在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双联调到高端时,电容小到几十pF时,自身的Q值显著下降所致,因为改成两波段后,高频波段的补 ...

這是可能的,不要說普通的固定電容器,就是平常的中波調諧囘路,在高端由於并聯了Q值較高的微調電容器,調諧Q值一樣可以上升顯著。我在做二次變頻的調諧回路時都采用這種方法。

楼主:
      将中波分成两个波段,经计算近似与点点同步跟踪。但经过实际调试,同步跟踪情况并没有得到计算的跟踪偏差很小,可能是采用的是掰过花片的旧双联,统调中还是要掰动花片。统调时低端移动磁棒线圈和高端调补偿电容相互影响比不分成两波段大得多,经过细致的调花片,也达不到计算的统调曲线那么理想,但可以做到最大偏调小于3KHz,在1000—1600KHz范围内出现四五个准确的同步跟踪点。
     接收效果:采用的中放电路板,中周Q值较低,通频带大于7KHz,偏调±10KHz选择性大于26分贝,灵敏度够高,除了接收电台的密集度变稀外,没有发现多大的变化。感觉接收弱台的信噪比提高了一点。
   录了一段视频,接收频率1000—16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