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菜的问题

楼主(2023-10-26):
牡丹942可变双联,一边大一边小,请问哪一端是290天线联?那一端时250震荡联?两外是三极管3dg201,他的管脚排列和9013一致吗?

网友:
依据振荡频率比接收频率要高一个中频,一般说来,应该把250P用于振荡回路,290P用于天线回路。也见到过相反的应用,只是例子较少些。

网友:
片子间距小的是290p,间距大的是250p

网友A:
排列一样。大的为天线,小的为振荡。

网友:
大的接振荡,小的接天线。这是我的记忆,30年了不该记错。

楼主:
谢谢指教!现在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观点,该采纳哪一个?

网友B:
楼上说了,看片距!片距小的容量大。在我印象中,体积小的那一联容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了,看片距!片距小的容量大。在我印象中,体积小的那一联容量大

谢谢您!那就是小端接天线,我原来把大端当成天线联,有声音,但收不到台

网友:
大的一边片距远,容量小,接振荡电路。片距远,受喇叭和机箱震动影响小。
小的一边片距近,容量大,接天线线圈。

网友:
看图说话,片子间距小的为290P:

楼主:
谢谢!还有个问题,有声音,但是静态电流为0

网友:
差容,体积小的那个,因为片距小,所以容量大。
3DG201与9013管脚一样,但是放大倍数不一样,一般地,3DG201要小很多,所以要调整偏流。
其实现在LC表不贵,100元不到的。赤膊的那种也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个问题,有声音,但是静态电流为0

你测量有问题,有没有接错?

楼主:
也可能测量不对,我再仔细查一下,谢谢!

网友:
就问,短波可以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列一样。大的为天线,小的为振荡。

一针见血,这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重新加固所有焊点,但是焊点没有原厂漂亮,怎么都做不到,是工具的问题吗?

楼主:
现在接外天线能收台,断开外天线,就只剩噪音了

楼主:
这是图,请指教

楼主:
重新上传一下,这张大一些

楼主:
测了脚电压,发现高频部分BG3的c和e极装反了,改正后有台了,但是声音开大失真较严重,进一步研究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脚电压,发现高频部分BG3的c和e极装反了,改正后有台了,但是声音开大失真较严重,进一步研究中。

这个机器我前些日子 “花一块钱买了一块板子”,修复时发现原机使用的焊锡熔点很高,必须把电烙铁调到400度以上才能顺利的融化焊点。

声音严重失真:首先调整中点电位到供电电压的1/2,原机使用的是可调电阻,容易变值或被人为调过。
再有、这个机器焊接的质量很一般、加上年代已久,很容易有接触不良的焊点,而且补焊时必须用尖刀刮去引脚的氧化层、否则补焊都不能保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