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改灯的问题是啥?

楼主(2023-10-26):
有个可以调白光和黄光的台灯。但是不能调解亮度。电路是这样的:

本着最小改动的原则,我增加了调解亮度的控制。如图

改完发现一个问题:亮度小的时候,10秒左右,灯就灭了。但是关上,能再打开。亮度高的时候没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亮度最小的时候三极管的基极电压都接近零了肯定关了啊,控制亮度应该应该串接在两管的射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度最小的时候三极管的基极电压都接近零了肯定关了啊,控制亮度应该应该串接在两管的射极

放在这是控制基极啊。
控制射极?怎么控制呢?

网友B:
猜测一下:管子从高亮度到低亮度时温度降低,管子的Vbe就会逐步上升。此时即使没有调亮度电位器,一段时间后也有可出现管子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一下:管子从高亮度到低亮度时温度降低,管子的Vbe就会逐步上升。此时即使没有调亮度电位器,一段时间 ...

这个电路调解亮度,就是调解Vbe的电压。高亮度时,亮度电位器阻值小,Vbe分压大。调解亮度电位器,逐渐增大阻值,Vbe分压逐渐减小,Ice逐步减小,直至为最小。
以上是理论分析。不知道漏洞是什么?

网友:
前面三极管工作在饱和/截止两个状态,后面调光你是让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电路可以,就是没有仔细调三极管EC电流大小与基极电压之间关系。而且没有稳压你基极电压基准会变化的。感觉都要在啥地方弄个稳压二极管譬如3V3或者TL431基准2.5V电压供给基极,然后在这个基准电压框架下调节基极实际电压。普通电阻的热稳定太差分压无法保证三极管放大工作状态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亮度最小的时候三极管的基极电压都接近零了肯定关了啊,控制亮度应该应该串接在两管的射极

对的。 发射极(也就是LED的任意一侧)各串一个电流足够的可调电阻大概0-500欧姆,最简单。我把简单事情复杂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 发射极(也就是LED的任意一侧)各串一个电流足够的可调电阻大概0-500欧姆,最简单。 ...

确实没有考虑温度对电路的影响。因为灯比较大,控制电路和灯板是分别放置的。
另外,控制基极电压是考虑基极电流应该比较小,省电。串在集电极里确实直接解决问题,但是比较浪费电池电力。

开10几秒就灭,可能真是温度的影响。电路本身似乎没有延时的机制

网友D:
开关串联可调恆流电路。

网友E:
这种光色调整电路,就是通过改变两只三极管的基极偏置去改变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从而改变白色LED和黄色LED的工作电流比值。实际上,这里的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三极管是要发热的,集电极电流越大,结温越高。三极管的Ic-Vbe曲线是随结温变化而变化的,结温越高曲线越靠下,即发射结导通电压越低。由于两只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增加亮度调节功能之后,当灯具从高亮调整到低亮之后,两个三极管的温度会慢慢降低,温度降低使发射结导通电压升高,所以当亮度调得很低,的确会出现楼主遇到的“熄灭”现象,而且,还会出现随电池电压下降而熄灭的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合理的方法就是使用两只PNP管组成的可调恒流源为两只NPN功率管提供可调基极电流,那样电路就变得复杂了。
这样的确可以调光、调色,不过有个缺点,就是只亮一只LED时电流最大,两只LED亮度相同时总工作电流最小。

网友F:
冰岛老师说得对,其实最简单的还是串联一个大功率电位器实现,反正都是要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冰岛老师说得对,其实最简单的还是串联一个大功率电位器实现,反正都是要发热。

能承受1A以上的电位器得用线绕的吧,大功率线绕电位器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串联可调恆流电路。

什么意思?

网友:
改成占空比可调的自激多谐振电路,并且是开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光色调整电路,就是通过改变两只三极管的基极偏置去改变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从而改变白色LED和黄色LED ...

实际上,我改的电路,接通电路后基极电流是从小往大调的过程。因此,不存在发射极由高温到低温的情况。无法解释亮十多秒后灭的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