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看这种卡座

楼主(2023-10-27):
以前听过用这种机芯的卡座,JVC还是什么牌子记不住了,它有收音机,CD机功能,LCD显示,磁头是旋转磁头,音质没问题~至少我这种非专业的人听不出抖晃。但单薄的机芯给人一种缩水的感觉。后来17-18年间那台卡座皮带也老化了,懒得打理,被家人卖破烂了(我也学垃圾佬把变压器拆了 )。不知大家怎么看这类卡座。

网友:
普通卡座而已,好的卡座一般2、3个电机和旋转碰头

网友:
卡座的惯性轮比较大,这个小,是一般收录机的机芯。

网友:
用这种机芯做卡座太勉强了,有些后期的组合音响中常见。

网友:
第二个是连体双卡机芯吧,这玩艺真是把技术节省用到了极致,我有一个组合机里面是这个玩艺,皮带时间长了虽然没断但弹性不行了,导致机构有错位磁带卡在里面拿不出来了,一面坏了同时另一边也就不好用

网友:
这个和过去的垃圾燕舞机芯一样,省了一个电机,却把质量和口碑搞坏了

网友:
这种机子其实就是最低端的收录机安装了一个卡座的机壳子而已,山寨卡座。

网友:
这个飞轮跟闹着玩一样

网友:
比三磁头强

网友:
两个飞轮同时工作,提高了稳定性。同时还省一个电机,没什么不好。

网友:
国产最多的垃圾机芯!抖晃率非常高!因为主轴飞轮没做动平衡的!还有就是一盘带子头尾带速都不能调得一样!中轴小齿轮磨损非常快!缺点一箩筐!

网友:
那个连体机芯俗称燕舞机芯,最垃圾的机芯,但由于便宜得到大量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