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一机两显?

楼主(2023-10-27):
机器现在配置如图:
主机有HIDM和VGA输出;想再增加一个显示器,主要是用两个显示器显示不同的图片和画面;

网友:
默认打开应用是在1号屏的,要显示在2号屏(只显背景的那个显示屏)。用鼠标按住左键拖移过去就行了,第二屏你再打开全屏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显示器只有背景画面

那就对了啊。
打开应用,拖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A:
直接插上两个显示器就行,现在操作系统都会自动识别
你的需求是显示不同的内容,在显示设置里把  多显示器 设置为  将桌面扩展到此显示器。不要选复制

网友:
按 Win + P,可以选择不同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上两个显示器就行,现在操作系统都会自动识别
你的需求是显示不同的内容,在显示设置里把  多显示器 ...

第二个显示器只有背景画面

网友B:
插入两个显示器,显示属性设置成“扩展”,按照一般使用习惯将主屏置于左边。

网友C:
我这个是双屏,用起来很方便,是请人做的。下载一个双屏软件,这个软件在屏右下方有图标,图标显示文字为“UltraMon”。
这里有具链接
https://www.bkqs.com.cn/content/e3oxm6eg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双屏,用起来很方便,是请人做的。下载一个双屏软件,这个软件在屏右下方有图标,图标显示文字为“ ...

网上下载了个这个软件,但解压时要密码,还是没有用上,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二个显示器只有背景画面

你可以理解为你原来的屏幕右边多出来一块,把鼠标往右移,过了之前屏幕的边界就能看到鼠标出现在了另一块屏幕上,同理各种应用也可以拖过去。我也是笔记本接了一块24寸的显示器,在24寸的上面看电路图,在笔记本上写程序,很方便。

网友:
双屏是生产力工具,我从Win98开始双屏一直到现在。
宁愿两个23寸屏也不要1个28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理解为你原来的屏幕右边多出来一块,把鼠标往右移,过了之前屏幕的边界就能看到鼠标出现在了另一块 ...

昨天试是鼠标可以在两个显示器自己运动,但第二个显示器画面没有改变,我再试试,谢谢;

网友:
可以用Ctrl + Alt + F12 或 F1 调出Intel核显应用,就可以随便设置主副显示了。只要有空间,还是两个显示器用的方便,特别是文本互编,互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入两个显示器,显示属性设置成“扩展”,按照一般使用习惯将主屏置于左边。

图中把“A”显示器上的文件(以这个印板文件为例)可以用鼠标拖到“B”显示器上;
但是在“B”显示器上点击打开文件,不在“B”上显示而是在“A”上显示;

这样似乎和您的不太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中把“A”显示器上的文件(以这个印板文件为例)可以用鼠标拖到“B”显示器上;

但是在“B”显示器 ...

看上去你查看图片使用的是 Windows 内置的照片查看器,它是一个独立的程序,不是 Windows 文件管理器的一部分。

Windows 会记住该程序上次打开在哪个显示器上,所以如果你上次在 A 显示器上用照片查看器看过图像,然后你在 B 显示器使用文件管理器双击图像文件,那么图像文件就还是在 A 显示器上打开给你看。

此时你还是把这个图像(照片查看器)拖到你期待的目标显示器上,然后最大化,关闭,这样 Windows 就会记住下次在这台显示器上打开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上去你查看图片使用的是 Windows 内置的照片查看器,它是一个独立的程序,不是 Windows 文件管理器的一 ...

谢谢回复;
现在才算找到感觉,必须把鼠标指针放在上面的标题栏上往另一个显示器上拖才能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现在才算找到感觉,必须把鼠标指针放在上面的标题栏上往另一个显示器上拖才能成 ...

有一个小建议,这个也是人家建议我的,如果有条件(不花钱)的话

用一个 10 寸左右的小显示器放在主显示器右下角,放比如画 PCB 时的电路图、元件手册、PCB 软件的输出框等,很方便唷

我以前也是两个同尺寸显示器并排,现在几乎都不用第二台大显示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图中把“A”显示器上的文件(以这个印板文件为例)可以用鼠标拖到“B”显示器上;

但是在“B”显示器 ...

把窗口拖过去就行了啊,窗口不是可以拖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窗口拖过去就行了啊,窗口不是可以拖动吗

17楼解决问题了;

网友:
双显示器,桌子至少要1.4m宽吧,水平并排的话,脑袋来回摇动也蛮累的

网友:
有闲置的小尺寸笔记本也可用,也灵活,不用时就拿掉,节省台面空间。

网友:
这个简单。。
   只要你的显卡支持,都可以用的。

网友:
这个还都是属于现实扩展

网友:
如果显卡支持,是可以直接双屏无缝扩展,两个合成1个,但是两个屏中间的大黑边难看

网友(2024-02-26):
接两显示器,扩展模式即可,拖动的话不能最大化,其他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