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的5V开关电源可以改成手机快速充电器吗?

楼主(2023-10-27):
不同的充电器给同一个手机充电,手机上有时显示快速充电,电流也较大。有时显示正在充电,电流较小。
手里有不少5V的开关电源,电流都在2--3A。
我直接加装USB母口后,给手机充电,不能实现快速充电功能。如何能实现快充红呢呢?请朋友们指教。谢谢。

网友:
需要手机充电器跟手机匹配的,你去买一块TPS61088升压快充电源模块 3.2V3.7V4.2V转5V9V12V手机QC快速充电。这个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快充有协议,具体不同手机,有不同的握手协议,单纯的只接正负5V电源,是不可能快充的

详情可百度................

网友:
快充情况下,充电器输出已不是5V了。好像是9V、12V

网友A:
专业人事路过顺带解答,一般来说不可以,1.首先快充是要握手协议的,协议对了才会升压快充,常规的5V充电器不会带快充协议芯片。2.另外一个5V输出电容耐压是10V甚至6.3V的,快充一般也是9V。12V输出电容会爆炸,3.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初级的开关电源芯片芯片供电一般是10V-28V这个范围,一般设计在15V,当5V输出的时候是15V,当12V输出的时候,VCC电压就是36V,芯片会过压保护,要加入线性稳压电路。还有变压器的砸比5V改为12V,一般来说是可以共用,但是也不绝对。总之还是丢了买个新的,改版的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人事路过顺带解答,一般来说不可以,1.首先快充是要握手协议的,协议对了才会升压快充,常规的5V充电器 ...

最快的方式可能就是二楼那种,直接买一个DCDC带快充的升压模块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回复,我有一个充电器给手机充电时显示电压5V,电流1.5A,手机显示:快速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回复,我有一个充电器给手机充电时显示电压5V,电流1.5A,手机显示:快速充电。

如果可以,偶尔用用救急,现在谁家里还没3-5个多余的充电头?还是保护手机电池更重要一些,就像打不到的士,叫货拉拉也可,偶尔为之

网友:
手机没有协议支持的话,充电只支持5V 2A

网友:
比较有意思的是手机快充,降压电路并不是Buck之类的,没有电感
如图,MOS寄生二极管整流,MOS开关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
试验过,都是5V的电源适配器(输出电流能力都超过2A)给手机充电,都用同一根充电线,会有不同的充电电流,从接近1A到2A左右都有。后来发现适配器输出电压高的,充电电流也会大一些。但是如果你开始充电时,因适配器的电压较低,充电电流也较小,哪怕你在线升高该适配器的输出电压,充电电流也不会上升,还是维持小电流充电,除非你拔出充电线,重新插入,才能提高充电电流。

网友:
不支持快充协议,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