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棒天线的磁棒拼接疑问

楼主(2023-10-27):
最近在找合适磁导率的短波磁棒,但是失眠上的镍锌磁棒都是3.400起步的,于是在FAIRRITE上找到了磁导率一百的磁棒,但是苦于尺寸太小,最大只有10mm*45mm的,请问各位大佬,能否使用胶水拼接四根短磁棒合成一根长磁棒,这样会导致性能差距很大吗  ,如果我用十根拼接完的磁棒再用PVC管包起来成一个大的效果是否会更好一点,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
还有计算总电感的时候能否将拼接成的磁棒认为是一根完整的磁棒计算,在绕圈匝数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也没有找到相关公式参考

网友(2024-02-29):
没人回答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
同样匝数的线圈在磁棒加长后电感量肯定要增大的。

网友:
我都是绕了试试,电感量和匝数平方成正比。先试绕,测定电感量。然后通过计算,得知最终的匝数。

至于Q值,这个变量比较多,磁棒,线材,绕法都有影响。

网友:
拼接的磁棒因爲產生附加磁隙的關係,縂磁感應强度會顯著下降,造成的結果是:原有繞組的電感量略有下降、Q值略有上升、使用頻段向上有所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