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3v电源适配器的螺丝怎样拆

楼主(2023-10-27):
请问各位老师,索尼3v电源适配器的螺丝怎样拆。谢谢!

网友:
干嘛要拆?好用继续用,不好用扔了买个新的没几个钱

网友:
看来需要特殊的工具,看看能不能用合适的钻头把帽打掉,然后换用普通螺钉

网友:
拆这螺丝的工具好像看到过,像套筒里面有几个凸起

网友:
找个管子,自己打磨出扳手

网友:
试试这工具,前面这个尺寸大点,有两爪和三爪的,后面的是两爪的,拼夕夕买的

网友:
用热风枪对准螺丝孔吹,螺丝热和外壳热了就好卸点了;

网友A:
看第三图的螺丝边缘有6个缺口,用大小合适的U型螺丝刀应该可以拧下。如果没,就拿一个尺寸一致的一字型螺丝刀用砂轮打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第三图的螺丝边缘有6个缺口,用大小合适的U型螺丝刀应该可以拧下。如果没,就拿一个尺寸一致的一字型螺丝 ...

你说的应该是正确的,楼主可照此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