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整流加晶闸管的电路分析

楼主(2023-10-27):
这是某晶闸管给的电路。假设正半周时最上面那根线电压更高,如果没有晶闸管,经过负载R和电容C1、C2,二极管D2和D4流通;再假设此过程中晶闸管被瞬间触发导通,则短路掉D2和C1,直接从C2和D4返回,R也是有等于无。
负半周就不说了,晶闸管电压极性反转等于断开。
这样设计,原理体现在哪里呢,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些地方你可能了解得多,不意味着你在这个领域每个地方你都强。讨论归讨论,我们欢迎,但没必要居高临下摆 ...

版主bg1trk只是好奇性的提问楼主你是不是学生。你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意回答就不回答。如果有礼貌的话,还可以在不回答之余,说明一下不便回答的缘由。

我看不出版主的提问,哪里冒犯了你。而且,对于你一楼提出的问题,版主在你回帖之前,已准确而且十分详细地用图表、文字解答了你的疑问。

你对待刚刚给你提供帮助的版主,奉还的是显得很没有礼貌的挖苦话——“用不着你来显资格”、“居高临下摆谱”。如果都知道你是这样来对待答题解疑者,我看谁还愿意为你答疑?

网友:
均压用的吧,除非这两颗是Y电容

楼主:
不是Y电容,是大容量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Y电容,是大容量电容

AVS : AUTOMATIC VOLTAGE SWITCH (缩写) 交流线路电压自动选择器
AVS08是意法半导体(ST)公司生产的110V/220V交流供电线路电压自动选择器套件,适合于在200W以下的开关电源中应用。这种套件也称作自动电压开关,英文简写为AVS。若开关电源的输入功率到达300W或500W,则应选用AVS10或AVS12自动电压开关。
型号: AVS08 描述: AUTOMATIC VOLTAGE SWITCH (SMPS < 200W)
型号: AVS10 描述: AUTOMATIC VOLTAGE SWITCH (SMPS < 300W)
型号: AVS12 描述: AUTOMATIC VOLTAGE SWITCH (SMPS < 500W)

稳压电路

原理和这个有点像,这个直流版的

楼主:
从现象上看就是短接电容,这个起到啥线路切换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就一些单元电路来论坛提问,楼主是学生吗?或者在自学模电?

正解,一些开关电源常见类似的电路,诸如输入80-240V的,有的带机械开关切换,原理一样。

网友:
不是倍压电路吗?

网友:
这种类似线路在进口传真机开关电源修到过,用于110V→220V自动切换

网友:
自动开关

网友:
类似的厚膜电路 STR81145。

网友:
110伏和220伏电压转换电路,
输入电压低于110伏 ,芯片工作,倍压整流。并锁定,避免频繁转换触发出现高压。直至电源恢复220v,芯片停止工作,正常全波整流。

楼主:
当时光去想220V和G信号的配合,两者电压不同导致G不同这点没想到。
另外我想说下,你觉得简单,或许是因为你遇到过,没见过这个的也不少。你管他学生还好还是自学也好,如果你知道想答就答,不想答就不答,又没强迫谁。每个人知道的不同,论坛本身就是个交流的地方,用不着你来显资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光去想220V和G信号的配合,两者电压不同导致G不同这点没想到。
另外我想说下,你觉得简单,或许是因为 ...

看来楼主的脾气不小,用“每个人知道的不同,论坛本身就是个交流的地方,用不着你来显资格”,来回应版主询问楼主是否是学生的好奇性提问。

这令版主感到很不爽,否则,版主他现在就不会把之前详细解答一楼问题的跟帖内容都删了个清光。

我记得之前我曾在楼主的某个问题帖里尝试回答之后,换来了也是同样的不快。所以,我看到楼主的问题帖,通常是当作看不见。

楼主:
某些地方你可能了解得多,不意味着你在这个领域每个地方你都强。讨论归讨论,我们欢迎,但没必要居高临下摆谱。

网友:
二十多年前的日本电视,为了适应各国的电压,里边有这样的110电压适应电路,通过自动检测,调整整流方式

楼主:
我见过明纬电源是直接拨的。
楼上说的估计是自己搭的电路,没用芯片,道理或许跟有些工程上检测干节点类似

网友:
双向可控硅看作电子开关,前面八脚IC看作110V/220v电压检测。两者相互配合来进行电源电压自动控制在桥式整流还是倍压整流来得到+300v直流电压。

市电电压低到110v时倍压整流工作模式图

网友:
我们的市电电压标准是220v的,该电路双向可控硅应该处于截止状态,桥式整流电路直接工作并且经过电容器C1C2串联滤波得到300v直流电压。以前市电供电电压不稳定,电压很低时需要这样的电路来提升到300v电压,电网改造后,在我们这里不再需要它了……

网友B:
该电路最大的隐患就是它出故障时爆滤波电容器以及烧后面的功率器件,故障时有点惊吓到人^_^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电路最大的隐患就是它出故障时爆滤波电容器以及烧后面的功率器件,故障时有点惊吓到人^_^

这种一般是负载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一般是负载短路了吧

某种原因或者双向可控硅误导通(或者可控硅T1T2击穿)电源电压为220v时,工作在倍压整流状态,300v变成600v^_^

楼主:
怎么保障安全呢,后续配合电流反馈加继电器?

网友: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