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台式机电脑还有救吗?

楼主(2023-10-27):
今天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
重装系统即可。

楼主:
手机上发的,有图片,平板上看不到?

网友:
安装的是Win?多少的操作系统呀

网友:
只能 说试试吧

网友:
点键盘右箭头,进入<高级选项>再点第一项,进入win,电脑慢慢启动。我的老电脑前两天突然画面死机,强关机再启动就出现上图的样子。经查找是电脑灰尘过多糊在显卡,cpu上。清除恢复正常。不过电脑是用8年的同方成品机。

网友:
我的windows10平板升级失败也是这样显示,我是开机时强行关机让电脑自行修复系统才能进入,进入后关闭win10自动升级

网友:
台式电脑怎么折腾都没事的,可以重装系统,重装还有问题就有可能硬盘问题,换硬盘就行了。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win10 ,重新安装系统吧。

网友:
只要硬件没问题就不是个事;

网友:
电脑能开机就没问题

网友:
没有什么是不能救的,哪怕只剩下外壳、电源其余的都换了,也叫修复成功,只是维修的成本大小不同而已

网友:
5楼/10楼朋友正解。

网友A:
想利用旧电脑听音乐和组成家庭卡拉OK系统,可是老电脑太慢太慢
在小区一专业邻居的帮助下,新买了电脑(Intel(R) Core(TM) i5-1035G1 CPU @ 1.00GHz   1.19 GHz),并将原来旧电脑上的500G机械硬盘也加上去,进一步增加容量,速度是没得说
待装上坦克声卡,再欣赏其音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利用旧电脑听音乐和组成家庭卡拉OK系统,可是老电脑太慢太慢
在小区一专业邻居的帮助下,新买了电脑(In ...

请问新歌怎样补充?
我有个10T的MKV格式歌库,但歌曲截止到2021年中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利用旧电脑听音乐和组成家庭卡拉OK系统,可是老电脑太慢太慢
在小区一专业邻居的帮助下,新买了电脑(In ...

听个音乐的电脑,竟然用这么新的CPU,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听个音乐的电脑,竟然用这么新的CPU,哈哈哈

还要组建卡拉OK系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新歌怎样补充?
我有个10T的MKV格式歌库,但歌曲截止到2021年中旬。

准备用酷歌系统 ,具体还没有操作呢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有空我试试,整不好就换一台。

网友:
我有台win7好像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了,楼主最后怎么解决问题的?

楼主:
恢复不了。。。。

网友:
另外找台电脑,不用的8G大小U盘做个U盘启动系统重装系统吧。先用U盘PE系统把C盘的有用数据备份一下。

网友:
重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电脑只要重装系统就修复了。

网友:
这个画面基本就是一剂安慰剂,系统基本上是没救了。出现这种画面说明系统有致命错误,一般都是系统盘的事。也不奇怪,一个上千万或上亿条流过处理器的指令,如果关键的几条错误,就可能像蝴蝶效应一样,卷起飓风把系统彻底击碎。

网友:
这种情况折腾太麻烦了,还是直接重装系统吧,用U盘弄个PE系统,进入把有用的东西备份一下再重装。如果不会弄去电脑店,最多30元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要组建卡拉OK系统呢

组建卡拉OK,光有电脑还不行,得有音响系统,得有房间。

网友:
就是系统坏了,重装一下系统,很容易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还要组建卡拉OK系统呢

用电脑哪有直接用OK机?专业的事还是专业设备靠谱还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组建卡拉OK,光有电脑还不行,得有音响系统,得有房间。

有6P3P、6p1二台电子管功放
有二套音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电脑哪有直接用OK机?专业的事还是专业设备靠谱还省事

卡拉OK机投入较大
也在电子佬那里收了点歌机、话筒机,等慢慢研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