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MF64带可调电阻版小开关细节

楼主(2023-10-27):
寻图中红圈处开关右侧细节图片

如下图的细节图片,这个是没有可调电阻款的

先谢谢啦!

补充内容 (2023-10-28 04:59):
需要带可调电位器款的机型。

补充内容 (2023-10-28 09:56):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
两种表的开关没有变化,已经加装可调恢复。

楼主:
据说是如此,但不确定

网友:
我有MF64表,

楼主:
谢谢坛友的分享!这个也是没有可调电阻款的

网友A:
海洋大哥指针表真多。

楼主:
谢谢分享!
有小旋钮这部分的侧面细节照片么?

层主上面这款没有可调的也有特色,没有表头串接的那只电阻?是放在其他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洋大哥指针表真多。

也没有几只万用表,这是我实际意义上自己的第二只表,这不想把可调电位器加上,先寻点资料;
这些年在单位,有什么表就用什么,数字表居多,单位的还是不方便,个人自己手头总得有点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没有几只万用表,这是我实际意义上自己的第二只表,这不想把可调电位器加上,先寻点资料;
这些年在单 ...

单位的设备的确方便,但自己有更方便。

网友:
高压电池很牛鞭!

楼主:
这下看清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