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功率问题

楼主(2023-10-27):
请教各位,一台标注1.2千瓦的家用发电机,实际最大输出功率多少?

网友:
交流发电机有个功率因素问题
,一般安0.8算,带电阻类负载大一些,感性负载小,如电动机

网友:
看标称的情况,如果是KVA那必然无法达到实际的瓦数,非知名品牌或杂牌或山寨名牌均要打折,具体打折多少看商家良心。

知名品牌或进口货是可以满载的,比如泽腾电机1KVA发电机,标称900W,最大1000W,实际从空载到直接接通860W电饭锅是可以完美带动的。

网友:
感性负荷存在无功消耗,建议在电机端接入电容器,电饭锅,电热水器不需要

网友:
1分钟也许能达到 3千瓦。

网友:
发电机的功率是视在功率,要发挥全功率输出,就得用电阻性负载,才能将发电机的功率最大利用。

网友:
前面朋友说得对,肯定达不到标称功率~略小,还有具体要看负载。

网友:
不管是电动机还是发电机,短时超载2、3倍都行,只要还不过热就挺得住。短时最大输出功率得看原动机能否有这个能力。连续长时功率就看是否虚标了。

网友:
进口和大品牌乘0.8,杂牌乘0.5,要是带空调、电机电感之类电器的要三培功率才能使用。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回复。实测:用这发电机带180瓦单相交流电机,感觉发电机有些吃力。

网友:
1.2KVA带180VA电机都吃力,这发电机缩水也太厉害了吧

网友:
那就是1,2千瓦,发电机组的内燃机类似于船机,长时间工作的,具体得看说明书

发电机组一般都有带一点无功负荷的能力,概念就是楼上所说的功率因数

网友:
带电机吃力 得看实际输出电压电流是多少。启动电流大发电机可能余量还不够
启动以后就正常了。

网友:
变频发电机的功率因数是不是高一些?

网友:
标KW的就是额定功率,标KVA的是视在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