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M-1000电影专业功率放大器拆解

楼主(2023-10-27):
接修一台功放,型号FCM-1000。产地为广州。(飞达)
该功放的故障表现为A通道开机保护。输出声音很小。(继电器吸合,但是音频输出小声。音量电位器拧尽也小声)面板上的黄色LIMITA指示灯长亮。
正常来说,该指示灯应该是在开机大约六秒钟之后熄灭。该指示灯亮起,表示处于过载状态。
维修过程:由于没有电路原理图,只能用对比的方法,通过对比A/B二个通道的二块功放板上的工作电压。最后确定是一个保护检测用的三极管误动作,CE极间击穿,引起故障。具体的电路分析由于没有电路图。也没有手绘。所以排除了故障,但是只是知其然,不知道其所以然。
所以,在这里并不作为维修贴,只作为一个拆解贴。展示一下其特别之处。
这台功放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供电部分。用了开关稳压。有二组电源,一组低压,一组高压。高压的这一组,采用了开关稳压(调压)。能够根据输入信号的幅度,自动调节高压这一组的供电。
在实际测试中,在输入2,2伏大约的输入正弦波信号时,其高压这一组的供电为正负各100伏。随着输入信号的增加,该电压还可以继续增加。而在输入信号在一伏以下时,其高压供电这部分是停止的,由低压供电部分供给固定的一组较低电压。大概70伏。
(($@TZ3HTQ35ADCY}O_%F)2_tmb.jpg V4B)9I)3)D%S$Q`22{WBP8G_tmb.jpg ]2QLZH$T`[$T0S7@H3Q]2_tmb.jpg  P]3}X)%J4Z%HF0[T5L4VVOW_tmb.jpg 7@JLWX03DSET(HR]L`1IOC7_tmb.jpg (5_]TLZ4I)LXXQN]A@XMW_tmb.jpg NU@DLHP6XKFOAWZFR4$(Q{T_tmb.jpg E1P_`P7VXYNI~${P)JR3RQX_tmb.jpg ZRE%P]{YOUO8`ANC9HIHE_tmb.jpg

楼主:
8`UD}NCG6ATTWWK%H[135_tmb.jpg ONY6_QRS}E9NB($$_M]HF_tmb.jpg 这个是后面板的输入灵敏度切换开关,0db时音量最大,指输入0db 信号时,功放处于满负荷状态。+10db时音量最小。

网友:
TD 类功放,效率高

网友:
电影专业功放,来看稀奇,原来就是一专业功放

网友:
我修专业功放时,只通低压加保护,测试工作点电压。没问题再接高压测试

网友A:
二级H类功放,我一直想不明白原理,比常规甲乙类功放功率大得多,有大神能够介绍下吗?

网友:
输入电压应从小到大逐步加入,又可选用+10DB输入拨档,修好毛病后,才逐步加至满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级H类功放,我一直想不明白原理,比常规甲乙类功放功率大得多,有大神能够介绍下吗?

这里有简明解答

https://www.xiaohongshu.com/explore/6476a51f00000000140273cd

但本帖神奇之处在于又用浮动电源,却不用开关电源而用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简明解答

https://www.xiaohongshu.com/explore/6476a51f00000000140273cd

我是这么理解的,开关电源无论做的多么好也没有普通变压器稳定耐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么理解的,开关电源无论做的多么好也没有普通变压器稳定耐操

是的,很多厂商对于开关电源研究,绝大多数只在恒流或额定电流设计

与我所在音响公司联系的韩国厂首批650台D类1200W功放全都被客户退货,韩方起初以为我们

公司与他们在钱银方面“玩手段“,打长途电话指明要与客服技术人员通话对质,我告诉厂方此机

开关电源应工作到120A,却在30--40A时开关电路起保护,厂方说做过实验证明可工作于120A

我直指厂方实验只基于本本理论,基于实验室文本规范,丝毫不结合实际,没有成产品后进入实

际使用验收。当有冲击力的20---120H进入放大器时,电源控制IC对比电路至总控时延不够,开关

电源保护特性过硬。经厂方注入音乐在实验室测试后,650台D类功放全数运回韩国,追加电流保护

延时零件。   然而事件并未完结,厂方派驻米国联络人员到公司当技术间谍,到我所在公司当客服

修理偷师, 当看到华人与他所在厂技术差后,他放弃了驻米人员优职。致使这联络站关闭。他的技术

怎么学也赶不上华人。己先后五六次替他修校烧毁的万用表。

台湾厂方两年也没能仿出大功率D机,于是寄了数台韩国机作样板,还传真了一批资料,半年后才勉

强有机出,返修率高得.......

而公司早等不了韩/台这些窝囊废,早请收购了Lanzar公司而解雇的工程师,反聘他们生产出Lanzar这

公司最贵牌子的高功率D类功放抡占98年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