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微型中周绕线机

楼主(2023-10-28):
最近绕收音机中周,手里的成品大绕线机太笨重,看到有朋友制作绕线机,也凑个热闹利用手里闲置部件制作一个微型绕线机专门绕制晶体管收音机中周和音频输入输出变压器。电机拆自电子锁,虽小但带齿轮减速机构,所以力矩很大,准备用单片机和OLED做一个计数器和调速,完善后再继续上图。

补充内容 (2023-11-1 11:50):
后续更新图片在:9、17、21楼

网友A:
好小巧,计数器是关键,还有,中轴的线径较细,怎样防止拉断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小巧,计数器是关键,还有,中轴的线径较细,怎样防止拉断也是个问题

调速放慢,慢慢绕,比手绕强一点而已,玩具
计数单片机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速放慢,慢慢绕,比手绕强一点而已,玩具
计数单片机简单。

圈数少一给油门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圈数少一给油门绕过了

这个电机带减速,本身转速就不高,有调速控制。而且带减速机构没有惯性,断电就停转。如果做计数部分,加上预设值,到设定圈数就自动停止就更好了。

网友:
小巧精至,物尽其用。

网友C:
      中周圈数很少,做成手动的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周圈数很少,做成手动的更好用

您说的没错,做这个主要是电子计数,电机通过调速电路调速后速度和手摇速度一样,还能绕收音机音频变压器

楼主:
加工好了固定中周的部分,晚上写个程序把计数部分做好,2元买了一个调速板,今天应该到了。

楼主:
还得找个扁的盒子做个底座。

网友D:
漂亮,楼主是心灵手巧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楼主是心灵手巧的高手!

瞎折腾,群里大佬高手如云,我这不入流的。

网友:
减速电机及传动,废机构很多,不难。难的是计数器怎么记录倒转圈数?

网友:
现在的机构上用的电子计数器的输入都是:光电、霍尔开关、行程开关几种

楼主:
计数准备使用arduino+oled,霍尔传感器,设置好圈数自停。
程序还没有弄好,先上个通电测试视频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videolanding?nid=sv_11312785306873143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