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指针收音机维修郁闷

楼主(2023-10-28):
一段时间咸鱼买了几台便携式收音机玩玩,但这些收音机中有些让我非常无奈,机器修好了但你无法正常使用。。。
归咎其原因最主要的就是频率指针的传动结构,几乎买不到材料无法修复,最后不是卖掉机器或者干脆扔掉机器!
老式传统的收音机都是拉线指针传动结构,但现在的机器都改成齿轮和齿条,断了就彻底完蛋没法修复!
索尼ICF-19,SRF-V1B,ICF-506,熊猫6241等等。。都是让我无奈的机器。。

网友A:
齿轮齿条的可以用完好的齿刷上油,用蜡烛或者热熔胶倒一次模,埋两条尼龙线后,用704硅胶做材料现浇,干一天就差不多了,不敢说完美,可以修到顺利使用。就是费手工,细心活。

网友B:
sony 的齿带机调谐轮有大阻力打滑保护,齿条机有终点止动大齿,能扯断也是大力出奇迹了。

网友C:
换个玩法,考虑加液晶频率计,有些机机就可以用了

网友D:
齿条的应该耐用才是,索尼的7601、索尼SW10机器的调谐故障率真不高,难道是材料差异?

网友E:
尼龙齿条的断了,就没什么好办法了。拉线的用久了,就不如当初顺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条的应该耐用才是,索尼的7601、索尼SW10机器的调谐故障率真不高,难道是材料差异?

我修过的索尼ICF-19,熊猫6241都是出现断裂的问题,特别是熊猫6241,
在咸鱼看看还不止一个人卖这样的机器,都是指针不动了(机器正常工作可以盲调电台),就像我处理掉的机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尼龙齿条的断了,就没什么好办法了。拉线的用久了,就不如当初顺滑了。

这个问题好解决,大不了整个换掉。。。

网友:
看内部做工还不错的

网友F:
齿条的机器不好,断了就废了

网友G:
可能是材料质量问题,我有索尼7601,调谐手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材料质量问题,我有索尼7601,调谐手感不错。

索尼的机器问题可能是个例,但国产的熊猫就不一样了,在咸鱼看见还不止一个人卖这样的机器,都是指针不动了(机器正常工作可以盲调电台),就像我处理掉的机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齿条的机器不好,断了就废了

是的,最多就是盲调了,不知道什么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玩法,考虑加液晶频率计,有些机机就可以用了

没明白,你讲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C:
就是sc3610频率计接本振, 假货宝搜:SC3610/频率显示/频率计,二手kk9拆机便宜,几元钱

网友H:
可以改为接线的,我就有点各种拉线轮,具体要看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sc3610频率计接本振, 假货宝搜:SC3610/频率显示/频率计,二手kk9拆机便宜,几元钱

自己加装这玩意不好看

网友I:
可以用塑料拉扣进项接续修补.

网友J:
拉线断了就好弄,但是尼龙齿带断了真是等于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改为接线的,我就有点各种拉线轮,具体要看结构。

齿轮结构改成拉线结构有一定的难度不容易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y 的齿带机调谐轮有大阻力打滑保护,齿条机有终点止动大齿,能扯断也是大力出奇迹了。

我另外还有一台有打滑的问题,我之前一台机器就是这样,总之不如老式的结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塑料拉扣进项接续修补.

这个尝试过表面看似乎修好了,但用不了几次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拉线断了就好弄,但是尼龙齿带断了真是等于报废....

是的,尼龙齿条断了就彻底完了,基本没有修复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齿条的可以用完好的齿刷上油,用蜡烛或者热熔胶倒一次模,埋两条尼龙线后,用704硅胶做材料现浇,干一 ...

这个工作量太大了,有这样的功夫不如把机器处理了,或许可以买到其他的更好的机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工作量太大了,有这样的功夫不如把机器处理了,或许可以买到其他的更好的机器。。

那是的。
反正就是个玩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的。
反正就是个玩物。

这个玩法太辛苦了不太值,如果这个是件稀有的玩物那可以值得去修复。。
记得曾经在电视里看见一个旧房改造的节目,讲一家人有一件20年代的留声机,走遍上海找不到可以修复的地方,最后费了很大的功夫找到一个工匠,结果用了二天时间帮助她修好了这个机器,感觉修复这个东西就很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玩法太辛苦了不太值,如果这个是件稀有的玩物那可以值得去修复。。
记得曾经在电视里看见一个旧房改 ...

我用我说的方法修复了一个带齿轮的皮带,当时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做的,倒模费了点事,第一次没经验,原齿条忘了弄点脱模剂,把蜡烛弄碎了都没脱模,第二次就抹了点护手霜,然后用热熔胶倒模,顺利的搞成功了。断了齿的皮带埋了两条尼龙线后,用704胶填充(用704的原因是,它的流动性不好,不会淌的到处是,就是干得慢点),静置一天让它固化,居然用到现在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我说的方法修复了一个带齿轮的皮带,当时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做的,倒模费了点事,第一次没经验,原齿条 ...

那你这个就是非常成功的。。
我的那台机器的指针一直停留在刻度最下面,尝试修复没成功。
虽然机器盲调都正常中、短和调频都不错,但感觉使用不方便最后咸鱼处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704胶很软,强度够吗?

所以里面要埋两条尼龙线,线的两端用480胶水点一点固定在断端两边,固化后,受力的其实是那两条线,704就起了个填充的作用
另外一个,这个是打印机的输纸皮带,本身受力应该不大。

网友L:
这叫做“同步带”,跟拉线比,同步带不打滑,传动精确度可以与链条相媲美,而且寿命比拉线长。质量好的同步带非常耐用,汽车的正时皮带、高档自行车和摩托车的传动皮带都是同步带,在收音机的设计使用寿命以内,同步带根本不可能断,会断的同步带已经远远超过收音机的设计使用寿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叫做“同步带”,跟拉线比,同步带不打滑,传动精确度可以与链条相媲美,而且寿命比拉线长。质量好的同步 ...

也不能这样肯定讲,看看我的这台机器就是断了。。最后只好咸鱼处理。。

网友:
正宗的索尼机调谐齿条很少有损坏的,杂牌或贴牌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M:
都说Sony的齿条传动机构好,那是花了功夫的,材料里面微量添加剂不能少,普通塑料扎带,白色的一般很差,一年半载能对付,时间久了就断裂。有一种黑颜色的就耐用,挂在发动机舱里几年都没事。当年鬼子的玩意儿真不是吹的,

网友N:
说到底还是成本惹的祸。如果齿轮全部按照机械设备零件标准,用尼龙66加纤维做,肯定可以。这也是鄙人不太爱玩现代机器的原因之一,我现代机器只有德生的BLD还是BCD3000和CR1002台,用的编码器调谐,手感好的一塌糊涂。不过有点事情打磨一下退休时光很好。
祝版主玩机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M:
都说Sony的齿条传动机构好,那是花了功夫的,材料里面微量添加剂不能少,普通塑料扎带,白色的一般很差,一 ...

虽然日本的东西不容易断裂,但有一个另外的问题。就是旋转调谐的时候有咯噔咯噔的机械杂音,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在调谐电台的时候这声音很烦。
如果你给齿条加了润滑油,机械杂音没有了,新的问题来了刻度指针位置偏差的非常大,不是低端电台调不到就是高端电台远远超出了!
我买的这台索尼icf-19就是这样让人烦!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说到底还是成本惹的祸。如果齿轮全部按照机械设备零件标准,用尼龙66加纤维做,肯定可以。这也是鄙人不太爱 ...

这个问题就是青菜萝卜了,数值调谐固然好但没什么感觉,还是有指针的刻度盘有感觉。。

网友M:
引用 楼主:
虽然日本的东西不容易断裂,但有一个另外的问题。就是旋转调谐的时候有咯噔咯噔的机械杂音,虽然不是什么 ...

你这型号我没有,但SW10/11/22基本没有你说的现象,即使有点儿,涂些润滑硅脂就很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这型号我没有,但SW10/11/22基本没有你说的现象,即使有点儿,涂些润滑硅脂就很安静。

你这三个型号机器是比较早期的产品了,我的是比较新的东西了,现在京东和淘宝都有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三个型号机器是比较早期的产品了,我的是比较新的东西了,现在京东和淘宝都有卖的。。

这造型已经丧失了Sony收音机部门的历史精气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造型已经丧失了Sony收音机部门的历史精气神。

实际上现在市场新款的索尼机器都是找人代工的,日本索尼这个只是品牌而已,早就没有当年索尼的影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