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SK125T的混频变压器参数

楼主(2023-10-28):
看了几款比较好的收音头都是采用2SK125T来到的混频的,不知性能怎么样。我想设计一个板子来试一下,但找不到这个管子的混频变压器参数,哪位朋友有这个参数或有实物,多拍几张照片给我比着样子绕制一下。设计好板子了可以发给大家一起玩。

网友A:
没找到2SK125T的数据手册,从截图外形上看,更像是把两只独立的2SK125管子封装在一起

"混频变压器"自己手工绕那玩意儿平衡没有保证(做实验除外),而且,体积大了难看;如果要接收AM段,频率低端应小于或等于500KHz

TB搜 "1:4射频变压器",一般为贴片封装,选0.5-300MHz或更宽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2SK125T的数据手册,从截图外形上看,更像是把两只独立的2SK125管子封装在一起
"混频变压器"自己手 ...

谢谢您,有成品购买那省事多了。2SK125T参数与2SK125的参数有点不同,引脚也不同,125T是D G S同顺序,2个管子的电流和电压基本上是一样的。好像是专门用于混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有成品购买那省事多了。2SK125T参数与2SK125的参数有点不同,引脚也不同,125T是D G S同顺序,2 ...

楼主,2SK125T算很老的管子了,哪里还能买到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2SK125T算很老的管子了,哪里还能买到正品?

这个管子可以在一些专卖家电维修的元件的老师傅那里购买。

网友C:
这种封装的就别想买到了。很很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封装的就别想买到了。很很老的,

应该可以买到的,我就弄了60多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买到的,我就弄了60多个。

这东西想当年多用在示波器等仪器仪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买到的,我就弄了60多个。

测过吗?性能咋样?

网友D:
不算什麽好管子,性能和3DJ7相當(頻率方面還稍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想当年多用在示波器等仪器仪表上。

我只看到用在kenwood L-1000T、kenwood L-01T这些的收音头的混频电路上。性能我用数字频谱和数字信号发生器简单的测试一下10V   10mA    10.7M DW=500KHz 时NF=1.1dBm。这样看我觉得这个性能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算什麽好管子,性能和3DJ7相當(頻率方面還稍差些):

谢谢您提供的资料,这个是2SK125T,应该是用于专门混频的。基本参数我用数字频谱测试过。在10.7M   10V 10mA电流时单管NF=1.1dB.  3DJ7H全黄壳的。我也测试过在10.7M   10V 10mA  DW=300KHz时,NF=8.7dB.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提供的资料,这个是2SK125T,应该是用于专门混频的。基本参数我用数字频谱测试过。在10.7M   10V 1 ...

噪声系数差的忒大了。

网友:
有几只这种封装的管子,型号记不得了。回家查查。

网友B:
国产管噪声都有点偏大,跨导偏小。国产3DJ4H噪声应该小点,跨导也仅2-3ms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提供的资料,这个是2SK125T,应该是用于专门混频的。基本参数我用数字频谱测试过。在10.7M   10V 1 ...

3DJ7我用得多了,從沒那麽大的噪聲係數,哪怕是不匹配的情況下都不可能這麽大,您的管子壞了,直流參數下是看不出來的。

補充下,普通場管的損壞多在噪聲係數增大時發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管噪声都有点偏大,跨导偏小。国产3DJ4H噪声应该小点,跨导也仅2-3ms

3DJ4的跨導確實小,現在的3DJ6都可以超過3mS,3DJ7在F檔以上普遍超過6mS。至於噪聲係數,並沒有樓主說的那麽誇張。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J7我用得多了,從沒那麽大的噪聲係數,哪怕是不匹配的情況下都不可能這麽大,您的管子壞了,直流參數 ...

是坏的,应该不会,但是是真是假我真分不出来,因是在X鱼里买的。我将我的元件发个图片看一下,以示确认一下。

用于作振荡的2SK125

用于作振荡的2SK125

第一种3DJ7H

第一种3DJ7H

第二种3DJH

第二种3DJH

准备用于混频的2SK125T

准备用于混频的2SK125T

网友:
貼片版的3DJ7沒見過,3DJ6和3DJ4都有貼片版。
2SK125T就是一組配對的2SK125,後綴T表示Twise,兩個-成對的意思,一般不會有假的。

网友:
感觉SK125有假。日本管没那么标的。

网友C:
那铝壳退出来的管是有型号的。看看那是咋样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铝壳退出来的管是有型号的。看看那是咋样标的。

直接退不出来,要剪破后才弄的出来,但是引脚与2SK125单管是不一样的。单独测了2个管子参数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退不出来,要剪破后才弄的出来,但是引脚与2SK125单管是不一样的。单独测了2个管子参数基本是一样的 ...

所以说可能是代用的打字管。

网友A:
搭个放大器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个放大器试下

这个参数明确,很像成品的那个射频信号平衡变压器,谢谢您。如果想玩FM类的电路,可以发私信我,我有的板子都可以快递给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退不出来,要剪破后才弄的出来,但是引脚与2SK125单管是不一样的。单独测了2个管子参数基本是一样的 ...

2SK125的管脚图

网友C:
手头的几只准对管。

网友E:
看电路结构L11和L12像是滤波器,但不知是哪种滤波器适合混频?带通?L13没在谐振振状态,是否这一级就用带通滤波器先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电路结构L11和L12像是滤波器,但不知是哪种滤波器适合混频?带通?L13没在谐振振状态,是否这一级就用带 ...

对,L11、L12是10.7M的带通滤波器,但也可以不要,采用后级滤波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头的几只准对管。

这种型号很少见,是不是音频对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型号很少见,是不是音频对管啊?

没查到详细资料。不知是用在啥地方的。

网友A:
查不到2SK125T的相关资料,应该是大客户定制产品,因未知原因流入市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不到2SK125T的相关资料,应该是大客户定制产品,因未知原因流入市场

手册可查到2SK125的参数。后缀T应该是按厂家需求而封装的特需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册可查到2SK125的参数。后缀T应该是按厂家需求而封装的特需品。

对,就是这个意思

最终产品生产厂家对于晶体管研发生产厂家来说也是客户,而且是大客户
按常理,"对管"配对指标应该优于个人从散装管中筛选的配对指标

网友:
K125在好多日系电台里都有高放,混频应用啊,甚至还能用于UHF电台的高放,这个管子IDSS特别大,动态范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L11、L12是10.7M的带通滤波器,但也可以不要,采用后级滤波也可以的。

既然这样那在L13上配上谐振电容估计也可以,那L11和L12就可以不用、短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