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L1452是个什么电路?

楼主(2023-10-28):
打理一台上世纪80年代的国产老电源,里面有个陶瓷封装的集成电路SL1452,不知哪位老师有它的资料?

网友:
八成是运放。这种老器件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它的资料

网友:
镀金芯片,可以卖5元一只

网友:
镀金的老芯片,我也有一个同款不同型号的芯片

网友:
网络问题,重复了^_^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没想到用音频前置放大器用在电源里面。
不过看电路,里面似乎也是运放的架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