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R9700短波王故障!

楼主(2023-10-28):
德生R9700短波王故障为中短波收不到电台,只有噪音。请问那里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r9700而不是r9700Dx

一样!都是重点检查中频465K通道之中的那几个件!

网友A:
重点检查TA7358与LA1260之间的中周及配谐电容,465K的三端滤波器,以及那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TA7358与LA1260之间的中周及配谐电容,465K的三端滤波器,以及那只三极管,,

是r9700而不是r9700Dx

网友:
德生售后免费维修,服务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都是重点检查中频465K通道之中的那几个件!

请问是不是红色圈的这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是红色圈的这部分。

感觉似乎是差不多吧,但还是应该根据电路图和板图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