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手看看这台128升的冰箱耗电是否正常。

楼主(2023-10-28):
一级能效,制冷时70W,不制冷时0W。
冰箱已经通电超过24小时,冰箱内温度已经稳定,在这个基础上,昨晚11点开始测量耗电量,直到今天13:20使用了0.45度电(过程中没有打开过冰箱) ,按24小时算,一天耗电量是0.76度电。远超出你们标称的0.36度电。这款是一级能效,人家三级能耗才0.5度电一天。

网友:
正常。几级能效是空冰箱测试的,冷却的是冰箱里的空气,而且是实验室最理想状态。

网友:
小品牌的东西不靠普,网购大家电不靠普,便宜的东西不靠普。

网友:
128升的话耗电有些高了!保温层可以做的很厚。

网友:
新飞250升直冷

网友:
美的250升风冷

网友:
理论上分析,这与环境温度也有关系

网友:
把冰箱装满东西,等完全冷觉后在测试。只要不新加东西,空冰箱的耗电比有东西的多。

网友:
这种杂牌货就甭提了,能正常制冷已经算万幸了,特别是那些“贴牌”小冰箱(标牌真是用双面胶贴在冰箱门上的那种),压缩机是饮水机的,制冷温度达不到宣传的-18,容积虚标(人家标的是冰箱外形体积),毛病一大堆,按真实容积算起来一点也不便宜。两年前我买过个贴牌货,小得可怜不说,制冷效果还不行,按商家要求拍冷冻自来水的照片,商家确认冰箱的确有问题之后又退掉了。退掉那个之后,我又花500多点买了个103L的上菱冰箱,制冷效果非常好,也比较省电,而且冰箱里面的宽度和深度都跟三开门大冰箱一致,只是比大冰箱矮,层数少。

楼主:
根据这两天观察,环境温度大约27度,冰箱温度处于稳定状态期间没有打开冰箱门,一天消耗0.7度电。与宣传的0.36度相差一倍。
一级能效。这个值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