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各群都在议论SR286小神机大家什么看法

楼主(2023-10-28):
最近各群都在议论SR286小神机大家什么看法,时不时发现抬杠吵架的,有没真实玩家站出来说286的缺点优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看不懂这里玩收音机的圈子,大多数还是停留在玩四位数的频率计的阶段,我要是加个彩屏,

再写个频 ...

51单片机是小学生的作业,别老是炫耀,6686的中波明显好于普通收音机,你做的收不好,就表示你没做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吹不黑,自己看对比视频..SR286大战德生PL380

https://tieba.baidu.com/p/8549145804

听了对比视频,我说说自己的看法。
首先,两部收音机都是多波段机,而对比视频仅仅对比了FM,中波、短波的接收对比是空白,本坛的贴子不仅对比了FM接收效果,也对比了中波和短波的接收效果,而且说到了TEF6686带宽可变的优势和耗电量高的劣势。显然,仅凭百度贴吧里那段对比视频仅对比了SR286的强项,对该机的缺点避而不谈。
其次,贴吧的对比视频,SR286接收弱信号89.7的确比德生强,这得益于TEF6686的中频带宽可选,德生并非收不到89.7,只是受本地强大的89.6干扰而已,SR286选择性比德生强。然而,调频广播每个频道即使发送单声道也需要180k带宽,因此理论上FM收音机只能完全分离频率相差200k的节目,德生选择性差点,挑不着毛病。从98.2的对比来看,SR286有两次接收98.2,第一次接收时声音清晰响亮而第二次接收时跟德生的接收效果相似,也是声音模糊、噪音大,因此不能片面认为SR286灵敏度更高,只能认为是弱信号不稳定造成的,对于这种不稳定的信号,实际上只要录像次数足够多,想让哪部收音机接收效果好就可以让哪部接收效果好,这是非常低级的欺骗手段。
第三、德生的人声清脆,而SR286连人声都像闷罐里发出来的,显然,SR286为了掩盖接收信号的噪音,音频频率响应连3kHz都达不到,连晶体管AM收音机都不如。对鉴频输出音频做大幅度的高频衰减,这是降低弱信号噪音最低级的手段,大多数商品收音机会采用此手段,但是如果连语言内容都产生了重感冒音效,那么通常用户不会买账。
综上所述,对比接收视频只能证明SR286调频选择性更好,而要获得更好的调频选择性,只需要把模拟接收方案的陶瓷滤波器换成180k窄带并增加到两只以上,然后利用鉴频输出音频牵引振荡频率(去掉AFC滤波电容)即可实现,最廉价的CD2003集成块都能做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查了下,采用NXP 车机芯片TEF6686,样子小巧,价格也不便宜,好像是某群团购订购。
没意思,还是玩自己的 ...

全是营销宣传手段,图上标注的性能参数,开发该机的人未必实际测试过。TEF6686虽然比大多数袖珍收音机用的DSP方案更好一些,但还不一定算得上“神机”,本坛有TEF6686收音机的制作贴:这两天搭的袖珍TEF6686原型机。该贴里说TEF6686虽FM灵敏度较高,但是立体声开启门限明显比其它方案更高,信号不太好的频道无法开启;频道带宽可选;中波接收效果不理想;耗电量较大。

网友A:
这里人多,我也来秀一下编程技术,sr286一样的6686,这里也只有我才能把6686程序塞进

3元钱容量只有8k的单片机,调频我就不说了,我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把6686做出便携机,

普通超外差在房子里能收中波,这6686同样地方根本收不到,得做成便携机跑外面去收中波,

于是我用代码吧6686的中波屏蔽了变成纯fm。6686中波太丢人了还不如不用

网友:
对比过2023年度“中波王”CC EP PRO和SR-286两机的中波接收效果,SR-286不弱于CC EP PRO。6686中波接收效果不理想或差的说法不存在,“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人多,我也来秀一下编程技术,sr286一样的6686,这里也只有我才能把6686程序塞进

3元钱容量只有 ...

这些图你贴多少回了,就一个频率显示有什么可得意的?没啥实用价值。

网友(2023-12-16):
这个机主打接收性能,为了远程接收爱好者。

网友:
反正我不买,爱摆多少是你们的事儿,
我一台本田17款CRV车机才50大洋

网友(2023-11-01):
引用 网友E:
6686中波太丢人了还不如不用-----我使用了大添的 701和小添机中波灵敏度很好(NXP6686),超过索尼2010 ...

又买了比亚迪拆机的6686模块在路上,到手再试试中波,再不行就是我技不如人,我就不写6686中波代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些图你贴多少回了,就一个频率显示有什么可得意的?没啥实用价值。

您看不懂这里玩收音机的圈子,大多数还是停留在玩四位数的频率计的阶段,我要是加个彩屏,

再写个频率存储,在加个扫描这些人就玩不转了,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您只看到了我这

四位频率有啥好看的,我秀的是这8k程序,您写个试试能写不,我也看到您曾经发帖问6686,

如果您自己会6686编程不至于孤零零在那干瞪眼

网友:
俺孤陋寡聞,沒聽説過。

网友:
自称小神机,和斯华东R108差不多,只是中波可以外接天线。某鱼炒到七八百,

网友:
没见过,楼主上图瞧瞧

网友:
借一个玩了几天感觉一般已经还了,2/3百还行多了感觉不值

网友D:
查了下,采用NXP 车机芯片TEF6686,样子小巧,价格也不便宜,好像是某群团购订购。
没意思,还是玩自己的晶体管 矿石收音机,收音机再好没什么可听的内容百搭。

网友:
咨询"度娘",SR-286核心为车机芯片TEF6686
一搜就来,铺天盖地,营销手段,不奇不怪

网友:
如果只是把玩,还不如HRD747,体积小所有频段都有,比这个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是营销宣传手段,图上标注的性能参数,开发该机的人未必实际测试过。TEF6686虽然比大多数袖珍收音机用 ...

说的是,本坛的帖子我也拜读实际制作过,此机应该没有宣传的那么好吧,至于神机我觉得过了。

网友B:
不吹不黑,自己看对比视频..SR286大战德生PL380

https://tieba.baidu.com/p/8549145804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了下,采用NXP 车机芯片TEF6686,样子小巧,价格也不便宜,好像是某群团购订购。
没意思,还是玩自己的 ...

6686的性能有目共睹,你已经先入为主觉得没什么可听的,那就没什么可讨论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是营销宣传手段,图上标注的性能参数,开发该机的人未必实际测试过。TEF6686虽然比大多数袖珍收音机用 ...

门限高点好,信号不好时解码的沙沙声听着也不舒服。

网友:
对比的确比PL380好,不过380也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