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帖。三洋M2511板砖机磁头。

楼主(2023-10-28):
此机非标磁头已很难找到新件了。有没有用常见磁头改制的可能?。另外发现此机磁头有正负极性,接反不能录音而放音正常。原理不知,请师傅指教。

网友:
直流偏磁直流抹音确实要注意录放头和抹音头的正负极性,出现录不上音的情况时将任一个磁头的接线调换一下就行了。书上说的不是我说的。

网友:
磁头有正负极性?立体声磁头的同相位有可能

网友:
原理书上也讲清楚了,我描述不好。具体是哪本书也忘了,就是本坛下载的电子书。

网友:
改制可以,粤宝双声道磁头串联就行, 不过很麻烦的,最好有点焊机,涉及到不锈钢焊接,还有一款国产单声道磁头可以代换,不过也要改制

网友A:
三楼正解,直流抹音是饱和抹音,磁带磁粉已经饱和,录音时候必须反磁场极性录,否则音轻,效果很差,原理大概如此

网友:
代用磁头要测一下直流电阻或电感,否则换后声音多是很微不足使用,另安装脚尺寸

很多人不注意,安装入磁头无法对准卡带方孔.

网友B:
以下是网上(可能是本坛)下载的资料

资料

资料

资料

资料

资料

资料

网友:
以下是网上(可能是本坛)下载的资料

非标2号支架

非标2号支架

非标2号支架

非标2号支架

非标2号支架

非标2号支架

网友:
以下是网上(可能是本坛)下载的资料
我手头的日产老收录机全是使用的非标支架磁头,没有一款是使用标准支架的。国产机使用标准支架的倒是不少。
使用非标2号的日产录音机有:SANYO M9930K,M9940K,松下 RQ-2106等。
很多日产收录机,初一看貌似是使用的标准支架磁头,但如果把标准支架磁头安装上去,把磁带放进去,放音键按下去,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一番,就会发现标准支架根本就不合适。还是原配的非标2号最合适
松下RQ-2106使用标准磁头。三洋M2511,M2564H,M2429等待都是非标磁头,早期生产的录音机非标磁头机器还是比较多的。
我原先也坚定地认为松下RQ-2106使用的是标准支架磁头,但如果把标准支架磁头安装上去,发觉磁头磁隙无法对准磁带毛毡中央位置,而是偏离一点点。更极端情况下,有的磁带毛粘比较窄,如果使用标准支架,磁带毛粘干脆顶不上磁头磁隙。而非标2号支架则各种磁带通吃。
但如果把RQ-2106原配的QWY 0120磁头安装上去,则磁头磁隙和磁带毛毡中央位置刚刚好对准,非常完美。
把原配的QWY 0120磁头和标准支架磁头仔细对比一番,就会发现,该机使用的根本就不是标准支架磁头。

资料

资料

资料

资料

资料

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楼正解,直流抹音是饱和抹音,磁带磁粉已经饱和,录音时候必须反磁场极性录,否则音轻,效果很差,原理大 ...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网上(可能是本坛)下载的资料

谢谢老师。太详细了。资料收藏了。

网友:
单声道高阻非标磁头,估计不好找。有时候垃圾堆可能有,但也很难确定是不是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