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看看功放部分能否改为BTL?

楼主(2023-10-28):
买了几片TEA5551T回来玩玩,正在研究datasheet,发现功放部分很奇怪,明明是中波单片机,却要搞个双声道的功放。所以突发奇想能否把双声道的功放接成BTL?请老师们看看是否可行。谢谢

TEA5551T

TEA5551T

网友:
6脚和12脚换一换,就是BTL了。

网友:
不确定,这个芯片没有功放2的负输入端引出。

网友:
这个集成块里面的音频放大是耳机放大,或者说是音频前置放大。官方PDF给出的输出功率参数,只有32Ω负载下测得的25mV和60mV,并没有给出16Ω、8Ω和4Ω负载下的数值,而且图上输出耦合电容是47μF,可见,音频放大器的大电流输出能力不行,不适合用来推喇叭。当然,如果供电电压达到了4.5V,那么,两路音频放大器并联输出,配上特定的16Ω喇叭,还是可以获得100mW不失真输出功率的,用在袖珍收音机上可以不再增加功放。BTL电路只能提高功放的输出电压却无法增加功放的不失真输出电流,相当于输出阻抗提高一倍,接成BTL就得用64Ω喇叭,没戏。

网友:
功放不一定要btl,你接两个喇叭也能更大声。